三菱FX2NPLC与三菱变频器ModbusRTU协议通讯应用

楼主(2009-03-05):
三菱FX2NPLC与三菱变频器ModbusRTU协议通讯应用

Modbus是Modicon公司为其PLC与主机之间的通讯而发明的串行通讯协议。其物理层采用RS232、485等异步串行标准。由于其开放性而被大量的PLC及RTU厂家采用。Modbus通讯方式采用主从方式的查询-相应机制,只有主站发出查询时,从站才能给出响应,从站不能主动发送数据。主站可以向某一个从站发出查询,也可以向所有从站广播信息。从站只响应单独发给它的查询,而不响应广播消息。MODBUS通讯协议有两种传送方式:RTU方式和ASCII方式。三菱700系列变频器能够从RS-485端子使用ModbusRTU通讯协议,进行通讯运行和参数设定。

对象:
1. 三菱PLC:FX2N+FX2N-485-BD
2. 三菱变频器:F700系列,A700系列。

两者之间通过网线连接,具体参照下图。

FX2N-485-BD与n台变频器的连接图

一.三菱变频器的设置

PLC与变频器之间进行通讯时,通讯规格必须在变频器中进行设定,每次参数初始化设定后,需复位变频器或通断变频器电源。

参数号 名称 设定值 说明

Pr331 通讯站号 1 设定变频器站号为1

Pr332 通讯速度 96 设定通讯速度为9600bps

Pr334 奇偶校验停止位长 2 偶校验,停止位长1位

Pr539 通讯校验时间 9999 不进行通讯校验

Pr549 协议选择 1 ModbusRTU协议

Pr551 PU模式操作权选择 2 PU运行模式操作权作为PU接口

进行ModbusRTU协议通讯时,Pr551必须设置为2,Pr340设置为除0以外的值,Pr79设置为0或2或6。通过RS-485端子进行ModbusRTU协议通讯时,必须在NET网络模式下运行。

二.三菱PLC的设置

对通讯格式D8120进行设置
D8120设置值为0C87,即数据长度为8位,偶校验停止位1位,波特率9600pbs,无标题符和终结符。
修改D8120设置后,确保通断PLC电源一次。

三.通讯程序
采用ModbusRTU协议与变频器通讯的部分PLC程序如下:

四:程序说明:
1.当X1接通一次后,变频器进入正转状态。
2. 当X2接通一次后,写入变频器运行频率60HZ。
3. 当X3接通一次后,变频器进入停止状态。
当指令中,变频器指令地址为0时,为广播指令,所有从站变频器只接受PLC发出指令,不向主机发送响应信息。

网友A(2010-01-13):
内容不错,可是图看不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