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机电产品在燃气式食品隧道炉上的整合应用

楼主(2009-03-05):
台达机电产品在燃气式食品隧道炉上的整合应用
摘要:
概述利用台达PLC 、人机界面和变频器系统控制燃气式食品隧道炉烤制不同食品的工作原理。
关键字:食品隧道炉;人机界面;PLC;变频器;DVP-04PT模块
  目前电热式食品隧道炉在食品加工行业应用广泛,用燃气取代电力,以燃气为能源对于用电紧张的地区有很大的意义,可以缓解该地区的电力紧张。现对一燃气式食品隧道炉利用台达机电产品进行系统整合开发应用的介绍。

  1 设备参数及设备配置

  该燃气式食品隧道炉长13米,共分为3个区即进炉口区、中间区、出炉口区。每个区又分为上火区和下火区,上火区和下火区各配备一个三线式PT100温度感应传感器来检测该区温度,共六个温度感应传感器,从而将六个区炉火温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该食品隧道炉要求能够根据烤制食品的不同种类来设定烘烤时间。

图1 燃气式隧道炉及电控箱外观图
  根据设备的特点及客户提出的要求,该设备电器配置为:一台型号为DOP-A10TCTD的人机界面;一台DVP-60ES可编程控制器;两台DVP-04PT/S温度量测模块;一台VFD037M43A变频器,通过对PLC可编程控制器及人机接口程序的合理编制来完成系统整合,实现设备的电器控制。
  2 解决方案
  2.1烘烤时间控制
  利用变频器改变隧道炉链电机的转速从而达到控制食品从进炉口到出炉口的时间也就是食品的烘烤时间。

  参数设定画面如图2所示。不同型号的隧道炉首先要通过长度给定,速比给定,链轮节园给定,这是一个通用参数叶,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隧道炉。该参数叶还可以监视变频器的设定频率和运行频率值以及设定排风时间。

图2 参数设定画面
  烘烤时间与输送控制画面如图3所示。在人机接口上制作的交替型按钮通过PLC程序的控制来完成变频器的正反转运行启动, 正反转运行启动上面覆盖走马灯,当正转运行启动时文字正转运行循环以走马灯的形式来显示,反转亦然。
  变频器的频率是人机界面通过RS485和变频器通讯来完成频率设定的,通过数值输入组件给出烘烤时间后就可以通过事先编好的CLOCK宏运算出实际运行中应该设定的频率值,将此值赋给变频器的2001H频率设定地址,完成运行频率的写入。

图3 烘烤时间与输送控制页面
  温度设定与显示画面如图4所示。在人机界面上通过数值输入和数值显示组件来完成的,DVP-60ES和DOP-A10TCTD通过RS232通讯,DVP-60ES和DVP-04PT通过RS485通讯通过温度模块04PT读回该区PT100的温度从而来完成温度的反馈,通过PLC程序来控制燃气阀门的开闭,实现温度闭环调节,达到各烘烤区间工艺温度控制。

图4 温度设定与显示
  3.设备的操作说明:
  燃气式食品隧道炉的操作说明如图5所示。

图5 操作说明
  4.故障处理:
  设备出现点火故障时点火指示灯会出现红色故障报警显示,从而知道该点火器出现问题,连续自动点火三次后点火器仍不能点着火的情况下通过中间继电器将点火故障信号反馈给PLC输入,通过PLC程控D0值的写入来完成自动跳到报警画面,出现报警后实行人工手动控制点火器点火,手动点火确认确实是点火器故障后就要将此点火器暂停,待人工把点火器修理好后再进行点火。点火控制画面如图6所示。
  当图四当前温度显示为-2000或者6000的时候证明温度量测模块没有将当前PT100铂热电阻的温度读回来,也就是没有通讯成功,这就要查传感器的接线方法是否符合图纸的要求,温度传感器有否损坏,DVP-60ES和DVP-04PT/S通过RS485通讯时如果温度量测模块超过一台那么通讯之前要改变04PT/S站号的设定,如果站号没有改变同样会出现通讯的问题。
  三线式PT100接线方法如图7所示。

图6 点火控制画面
5 结束语
  台达机电产品在燃气式食品隧道炉设备上的成功整合应用,满足了食品机械客户的需求,我们只要根据客户提供的方案进行电气系统合理设计,优化设备选型,配合施工安装,现场指导调试等一系列的优质客户服务,台达机电产品会在更多的食品机械客户那里得到更多的整合应用。
  李铁成:生于1974年4月28日,199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自动化学院。现职位为机电应用工程师,中级职称。多年来一直从事机电自动化产品控制系统的设计,致力于机电产品系统优化设计为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