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逆变器 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09-03-05):
针对西门子6se70逆变器 参数设置

P101输入电机的额定电压的功能参数
P102输入电机额定电流的功能参数
P105输入电机额定功率的功能参数
P107输入电机的额定频率的功能参数
P108输入电机的额定转速的功能参数
P113输入电机额定转矩的功能参数

P350所有电流量的参考值
P351所有电压量的参考值
P352所有频率量的参考值
P353所有转速量的参考值
P354所有转矩量的参考值

问题:1) P105是S1的功率还是S3的呢?

         2)P101~P113的值可以在电机铭牌或者手册上看到,P350~P354与P101~P113之间有啥关系吗?参考值到底怎么选择?---主要不理解额定值和参考值之间的区别和意义

谢谢!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清楚,一起等高手的到来www.diangongw.cn

楼主:
请高手帮忙解答啊

网友B:
P105输入的是S1

功能参数、监控参数的显示以及连接器均被限制为 参考值 的2倍。

在快速参数设置后,参考量和电动机的额定值是相同的,这样使得信号代表电机额定值的2倍(满足上面的条件)。

以上的参考量 频率和转速是自动调整的

具体的请参考6SE70手册的简单参数设置步骤和系统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