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容器判断好坏的方法

楼主(2009-03-05):
电力电容器在使用几年后发现容量不够,有的在外观可看到起鼓(已坏)有的无明显迹象不知怎样判断它的好坏,(摇表、卡表、万用表等)判断方法。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充放电,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B:
拿电容表测量

网友C:
拿表量啊!上电看电流

也行!

网友D:
在路的话测量电容电流。

不在路的话可以用万能表测量一下充放电的情况。电容器是有使用寿命的。我们就曾经发生过电容器使用时间太久没换,导致烧电容器。整个电容柜都起火了。

网友E:
可以在路测试电压变化的时间及电压的高低!

网友F:
万用表呀,有专门测电容容量的,比较精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呀,有专门测电容容量的,比较精确!

网友H:
现场检查和判断电力补偿电容器‘>电容器的好坏,可按如下简易方法和步骤进行:

一、外部观察听诊法

1、如发现电容器‘>电容器外壳变形,膨胀鼓肚现象,则说明电容器‘>电容器内部的绝缘介质或电极必有损坏,应立即退出运行报废并更换新品。

2、如发现电容器‘>电容器高压瓷瓶闪烙炸裂或已出现喷油、溢出内部绝缘介质等现象,也应立即判断为电容器‘>电容器损毁,要妥善处理和回收上缴损毁品,更换新品。

3、电容器‘>电容器在正常运行时,不应有任何响声。如听到有异常“噼”、“啪”放电声或“嗡嗡”的沉闷响声,说明电容器‘>电容器内部必有故障,应立即停运做进一步检查处理或更换新品。

4、电容器‘>电容器在运行时,如发现该组电容器‘>电容器开关出现事故跳闸或高压跌落保险丝熔断现象,应退出运行,待查明电容器‘>电容器确无故障后方可再次投运。

二、绝缘摇表测试法

放电并解开电容器‘>电容器的外部连线待测。

选取一只与电容器‘>电容器工作电压相当的电压等级的兆欧表(一般规定:1000伏以下用500伏或1000伏兆欧表;1000伏以上的使用1000伏或2500伏的兆欧表)摇测电容器‘>电容器的绝缘电阻。摇测时应戴绝缘手套或站在绝缘体上,按约120转/分的转速保持匀速,再将测试线(笔)一次性可靠触及电容器‘>电容器被测导体搭试测量,经摇表发电机连续30秒~60秒对电容器‘>电容器充电并读取数据后,迅速将测试线(笔)离开被试品切断电路,然后才降低和终止摇表摇把的转动,以避免被充的电容器‘>电容器的剩存电荷通过摇表内电路放电漏掉和打坏指示表针,烧毁摇表内二极管等内部元件。

将电容器‘>电容器短路放电,可按下列会出现的三种结果进行判断:

1、如果兆欧表摇测时表针从零开始,逐渐增大至一定数值并趋于平稳,摇测后将电容器‘>电容器短路时有放电的清脆响声和火花,说明电容器‘>电容器充放电性能良好,只要绝缘不低于规定值,即可判断该电容器‘>电容器为合格,只管放心投入运行。

2、如果兆欧表有一些读数,但短路时却没有放电火花,则表示电极板和接线柱之间的连接导线已断裂,须退出运行或更换新品。

3、如果兆欧表停在零位,则表明电容器‘>电容器已经击穿损坏,不得再次使用。

网友H:
1、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查电解电容器的好坏
电解电容器的两根引线有正、负之分,在检查它的好坏时,对耐压较低的电解电容器(6V或l0V),电阻档应放在R×100或R×1K档,把红表笔接电容器的负端,黑表笔接正端,这时万用表指针将摆动,然后恢复到零位或零位附近。这样的电解电容器是好的。电解电容器的容量越大,充电时间越长,指针摆动得也越慢。

2、用万用表判断电解电容器的正、负引线
一些耐压较低的电解电容器,如果正、负引线标志不清时,可根据它的正接时漏电电流小(电阻值大),反接时漏电电流大的特性来判断。具体方法是:用红、黑表笔接触电容器的两引线,记住漏电电流(电阻值)的大小(指针回摆并停下时所指示的阻值),然后把此电容器的正、负引线短接一下,将红、黑表笔对调后再测漏电电流。以漏电流小的示值为标准进行判断,与黑表笔接触的那根引线是电解电容器的正端。这种方法对本身漏电流小的电解电容器,则比较难于区别其的极性。

3、用万用表检查可变电容器
可变电容有一组定片和一组动片。用万用表电阻档可检查它动、定片之间有否碰片,用红、黑表笔分别接动片和定片,旋转轴柄,电表指针不动,说明动、定片之间无短路(碰片)处;若指针摆动,说明电容器有短路的地方。

4、用万用表电阻档粗略鉴别5000PF以上容量电容的好坏
用万用表电阻档可大致鉴别5000PF以上电容器的好坏(5000PF以下者只能判断电容器内部是否被击穿)。检查时把电阻档量程放在量程高档值,两表笔分别与电容器两端接触,这时指针快速的摆动一下然后复原,反向连接,摆动的幅度比第一次更大,而后又复原。这样的电容器是好的。电容器的容量越大,测量时电表指针摆动越大,指针复原的时间也较长,我们可以根据电表指针摆动的大小来比较两个电容器容量的大小。

网友I:
学习了啊!小弟在这里顶了!

楼主:
卡表-卡运行电流的大小

摇表-电力电容的三相绝缘

网友J(2010-10-27):
请问哪位有上海产的MILAN变频器使用手册

网友K:
我们都是用数字电容表测量一下容量

比较一下好坏,容量小的就换掉

网友L(2011-05-26):
介绍的很详细了,顶一个哦

网友M:
9楼的哥们,跟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