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为什么非要用后备电池,用ROM不好吗?

楼主(2009-03-05):
PLC为什么非要用后备电池,用ROM不好吗?害的我又要上现场为丢失数据的PLC下载程序!可恶的GE PACi7 IC698CPE010,害的我大雨天到通化电厂去重新下载程序。

ROM是只读存储器,断电后能保证数据不会丢失,一般保证比较重要的数据.
RAM是随机存储器,断电后数据会丢失.

至少要把程序存储器设计成ROM啊,数据存储器设计成RAM,为什么各大品牌PLC很在越来越多的用后备电池?我就很喜欢西门子S7-300 PLC CPU,插个卡多好啊,不会由于停电丢失程序啊!我真是想不通,S7-400有全用电池。难道是技术问题没法解决,还是节省成本啊,好几万的CPU怕这点成本吗?希望各大PLC生产厂商为我们用户想想,他们在减少成本,我们在增加成本啊(维护量增大了)。难道你们就是要赚电池的钱吗?

希望同仁们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网友A:
楼主,不是ROM,是要用EEPROM,但是也是有寿命的!电池除了保存程序外,也保持过程数据,有些大系统是需要的,即使是有EEPROM,也有还要使用电池的,施耐德的PLC就是如此!

网友B:
我分析可能的原因是: 最早的PLC程序都是在RAM中,因为那时EEPROM或FLASH 还没有大量商用,ROM只有EPROM,要紫外线擦除。所以那时的PLC程序都在RAM中,以方便调试、修改。完善后可以烧录到EPROM中永久保存。同一品牌PLC升级换代过程中由于硬件架构等原因,设计人员往往喜欢沿用以前一些成熟的设计,包括继续使用RAM作为程序存储器。而重新设计的PLC由于是推翻重来,可能会选用新的器件和硬件架构。

楼主:
在系统一直带电时,一节电池能用五年,但如果停电一个月,电池就会没电的,并且不会充电
希望能够改进!

网友C:
还有就是电池用的RAM速度比EEPROM要快的多;

寿命上也长;

楼主:
楼上的说明可能是个原因,但官方资料没有说明此信息

网友D:
U盘是什么存储器呢,停电是不会消失的,PLC为何不用这东东。

用电池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时钟;

楼主:
U盘是闪存存储器,PLC不能用,因为速度太慢;用电池跟时钟关系不大,西门子300没用电池也有时钟啊,不过用电池的CPU的时钟的确用电池保持时钟,但这不是原因,这是因为已经用了电池,才把时钟设计成这样的。

网友E:
各品牌开发一种通用可擦写存储器.能在现场调试时作为PLC的程序存储器.待设备调试完毕.就将程序永久固化在PLC内.就像PLC自身的系统程序一样.而这个可擦写存储器支持全系列PLC,即插即用.除非是主机坏了,程序永远不怕丢失.

楼主(2009-04-14):
这样不太现实,没法做到,再说了“不能永久固化”,这样失去了PLC的灵活性了

网友F:
应该程序放在EEPROM或者闪存,其他的用超级电容保存半月左右,如果用户特殊需要可以加电池长期保存

现在很多PLC都是这样,如西门子S7-200

有的是断电瞬间把断电保持区数据写入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