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为什么非要用后备电池?

楼主(2009-03-05):
PLC为什么非要用后备电池,用ROM不好吗?害的我又要上现场为丢失数据的PLC下载程序!可恶的GE PACi7 IC698CPE010,害的我大雨天到通化电厂去重新下载程序。

ROM是只读存储器,断电后能保证数据不会丢失,一般保证比较重要的数据.
RAM是随机存储器,断电后数据会丢失.

至少要把程序存储器设计成ROM啊,数据存储器设计成RAM,为什么各大品牌PLC很在越来越多的用后备电池?我就很喜欢西门子S7-300 PLC CPU,插个卡多好啊,不会由于停电丢失程序啊!我真是想不通,S7-400有全用电池。难道是技术问题没法解决,还是节省成本啊,好几万的CPU怕这点成本吗?希望各大PLC生产厂商为我们用户想想,他们在减少成本,我们在增加成本啊(维护量增大了)。难道你们就是要赚电池的钱吗?

希望同仁们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网友A:
一节电池可以用几年的呀,你的系统还是有问题吧?

网友B:
应该不会吧,我记得,电池只是在断电的情况下,保存相关的数据,

你正常运行,不应该停电的啊

楼主:
在系统一直带电时,一节电池能用五年,但如果停电一个月,电池就会没电的,并且不会充电

网友C:
业余时间免费充电,推荐一个不错的地方: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146368

网友D:
ROM只能保存程序,不能保存过程数据!

网友E:
纠正一下, 不一定对:

 ROM是只读存储器,断电后能保证数据不会丢失,  ==但是ROM不方便写入, 且写好程序不能改变; 因此常用EEPROM存储程序, 可写入10W次;  目前EEPROM存储器的成本非常低的.

  我上周也遇到程序丢失, PLC与GE也有些关系. 美国GE设计的PLC都需要电池吗????

传好程序后, 我不敢停电了;  让程序在RAM,  担心断电后程序会丢失.  等采购了电池再解决..

楼主:
对,我赞成楼上的说法,应该PLC厂家应该设计成采用EEPROM存储程序,数据用RAM存储,这样才合理。

网友F:
各位高手,那在系统运行过程中能不能换电池啊?我这用这个400的,有两个备用电池,下面还有个选择开关。是这样子,我天关选择的是第2节电池,我觉得这时换第一节电池应该没什么问题(系统在运行),然后我就换了,谁知道我换了之后上面的第1节的指示灯报警,CPU这边外部报警,还以为完蛋了呢,一看系统,没事,没什么影响,但那报警一直都在,这是什么回事啊?

楼主:
就是在系统运行时换,没有问题,你的问题可能是电池电量不足了

网友G:
现在西门子300的用存储卡,不用电池了

楼主:
西门子300的一直就是用存储卡,不用电池,可400就要用了

网友H:
呵呵;

RAM有RAM的好处;

网友I:
说句真心话,我没明白你们是什么意思,PLC没电数据就会没了吗?我以前怎么没见过啊?我都是用KS120的,是那类的数据?

网友J:
施耐德的也是 一断电程序都要丢失 5555555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楼主:
3462528  你还年轻,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用不着反问?如果你以后眼界宽阔了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施耐德的也是 一断电程序都要丢失 5555555

 我没用过施耐德的. 可能原因是: 程序保存在需要电池的存储器,  现在电池出问题;

  我也遇到这问题, 现在还没解决呢,- - 所以PLC一直通着电.

  询问厂家, 答: 可能电池问题(一般电池可使用 7--10年); 或涮新PLC,固件升级...

楼主(2009-04-14):
换个新电池就会好的,没必要固件升级

网友K:
我这里有UPS

网友L:
其实这个原理和万年历电子钟是一样的啊,就是为了保存数据,电池是有必要的。

网友M:
电池 主要是防止突然断电后程序丢失,特别是一些设定的数据,如果没有UPS最好还是电池

网友N:
电池还是很必要的说...

网友O:
现在很多PLC是用FLASH ROM来进行存储程序的,就像常用的闪存一样,免电池维护啊  ,所以有的PLC是不需要电池的。三菱的是需要的,断电时吧所有的数据都存起来,重新上电后按规划区,把断电区的保留,非断电区清0.而有的PLC是靠非正常工作电压检知,靠电容来维持在完全断电前吧断电保持去存起来;

总之各有所异

网友P:
现在有多少PLC用电池呀,有些是用超级电容的。

网友Q:
这点我也是不明白,能仍旧存储的,为何要电池,譬如S7-300不用,但400用。

推测:可能RAM能够提供更高的程序执行速度和效率吧,而闪存或者EEPROM、EPROM则做不到,所以S7-400用电池

一家之言,不知对不对!

网友R:
可能:

1.用电池的RAM比不用电池的EEPRAM(U盘)的访问速度要快得多,快速CPU肯定会优先用RAM,否则,速度上不去;

2。有实时时钟的PLC,没有电池是不行的;

网友S:
RAM有RAM的好处,若经常读写用EEPROM就不可以了呀。

楼主:
目前情况来看,是越高档的的PLC越用电池保护数据,早期的PLC都不用电池

网友T:
这个月五一,放假五天,与PLC连接的触摸屏数据全部变为0了,侥幸以前拍了相片,看相片才得已恢复

网友U:
还有这样的怪事,换个电池吧

网友V:
安装电池就是预防突然停电事故的发生,用来保存数据的啊,

楼主:
触摸屏画面一般都是用不到电池保存的,数据来自PLC,还是PLC电池问题

网友W:
把触摸屏的数据放在数据块中

楼主:
楼上来这里做广告啊,我们在探讨技术问题,不要再来捣乱啊

网友X:
三菱的好像是在电池取下后30S内插入新电池,要不数据就会丢失.

网友Y:
本人赞成25楼的观点。

网友Z(2009-07-10):
偶用S7-200也遇到过楼主的相同问题,不过因为需要保存的数据量不大,所以用程序解决了,停电多长时间都没关系。

网友AA(2010-01-28):
把S7-200的后备电池拆卸下后,过了约1分钟对程序没什么影响。

网友AB:
200的当然没有问题啦。

FX2N我试过。(新PLC加了程序后)断电,然后拔电池,马上通电。程序数据没有问题。又关电。10分钟了。再开。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