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中的流量控制在数控机床上能用的到吗?

楼主(2009-03-05):
在刚开始接触机床中RS232传输时,老是碰到传输问题,经常性传不了。其实归根到底,就是除了发送,接收和公共线之外的其他几根线到底要怎么连?一般来说数控系统厂家都会给出一个标准的RS232接法,但是为什么有的线要直连,有的线要交叉,有的线短接就好了,和参数有什么样的联系?

网友A:
公共线是要直连的,RS232是半双工串行通讯口,其SEND、RECIEVE线在两端肯定是交叉的,一端的send就是另一端的recieve。工业上用的RS232通常是简化了的串行接口,有的pin在内部短接了

网友B:
RS232的接线,与参数关系不是特别大,还是喷别按照手册连接吧。

流量控制肯定是用到的,但是有些是用单独的信号线实现的,叫做硬握手,有些是不需要单独的信号线,而是靠通讯方式实现的,叫软握手。

楼主:
我看了三菱的推荐资料,里面是说除了TXD,RXD,GND以外,还要把RTS和CTS短接,DSR和DTR短接,不知道这都是什么信号。但是在宝元系统里就只要连接TXD,RXD和GND就好了,我找到一个发那科的推荐连线,就更复杂了。
在三菱的参数里也有沟通方式的选择,可以选择RTS和DTS方式,无沟通方式,DC码方式,然后还可以选择无DC码同位和有DC码同位,在DC码的处理上还可以选择是DC2还是DC4。

楼主:
就是三菱的不同时期的数控产品传输线也有不同的地方。

网友B:
里面是说除了TXD,RXD,GND以外,还要把RTS和CTS短接,DSR和DTR短接,不知道这都是什么信号。但是在宝元系统里就只要连接TXD,RXD和GND就好了

RTS、CTS、DSR、DTR都可以算是流量控制信号,通常叫“握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