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张力控制实现的几种方案

楼主(2009-03-05):
恒张力控制实现的几种方案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遇到张力控制问题,张力控制得好坏直接影响着产品的质量,由于张力控制的多样性及复杂性,选用一套合理经济实用的张力控制系统是企业采购设备前所要考虑的首要条件。下面我列举几中常见的张力方式供大家参考。

  一、力矩电机及驱动控制器

   1、性能:张力控制不稳定,线性不好。

   2、经济性:设备简单,价格便宜,可正反转。

   3、适用于张力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如:电线、电缆。

  二、磁粉制动器/磁粉离合器张力控制

   1、经济性: 电气省不了钱,机械也费钱,同样需要调速单元(如变频器、直流调速器)及张力控制仪。

   2、精度差: 线性不够好,控制的卷径变化范围不大。(特别是在大负荷或高速时张力精度不够);

   3、故障率高,维护费用高(经常要更换磁粉),磁粉制动器/磁粉离合器的可靠性差 ,发热严重功率大的还需水冷等。

   4、性能:张力稳定性比力矩电机稍强,张力及速度可调。适用范围比力矩电机广。

  三、舞蹈棍控制器

   1、性能:张力控制平稳,有张力贮能功能、张力调节麻烦。

   2、电气调速单元要求响应快,机械设备较复杂、局限于线材不适合于片材。如:光纤,光缆。

  四、直接张力闭环控制

   1、性能:张力控制平稳,电气调速单元要求响应快,张力可视,系统容易振荡。

   2、电气设备复杂,需要调速单元、张力控制仪及张力传感器,设备初投资大,价格贵。

   3、性能价格比不高,不适用于大张力控制场合。

  五、全新的间接张力控制系统

   1、采用ABB全新的间接张力控制系统,不需要磁粉制动器/磁粉离合器,不需要张力控制仪及张力传感器,只需调速器(罐装卷曲软件)直接带动电机就可以实现恒张力控制。

   2、内置卷径计算功能,卷径输出可视,具有静态补偿及加速补偿。

   3、张力线性可调精度达到1%,速度线性可调精度达到0.1%, 方向可正反转, 卷径可达1.5米,速度可达500米/分,张力0~2000KG可调。

   4、性能:优越的性能价格比,维护方便,调试较复杂,需要专业的调试工具及调试软件。适用于大部分张力控制场合。

   中心卷曲原理

   中心卷曲/开卷机的旋转力是加在卷曲或开卷机的卷筒上,当卷筒直径变化时,为了使材料的表面张力保持不变,必须保证转速与卷径成反比且转矩的变化与卷径成正比。

   ABB的间接张力控制系统就是根据电机转矩的变化与卷材卷径成正比的原理来实现恒张力控制。它的优点:不需要磁粉制动器/磁粉离合器,不需要张力控制仪及张力传感器,直接采用直流调速器控制直流电机就可以实现恒张力控制。它具有独特的内置卷径计算功能,卷径输出可视,具有静态补偿及加速补偿。

  间接张力控制特性

  1、点动模式及快速停车的线速度控制。

  2、卷径计算功能。(可由给定速度信号与实际速度计算求得)

  3、有开卷模式和收卷模式供选择。

  4、改变给定线速度时加速度的力矩计算(即加速补偿)。

  5、通过DI口实现卷曲方向的正转或反转选择。

  6、静态补偿功能。(根据每一速度段转动惯量的不同,设定5个点组成补偿曲线。)

  7、断带报警功能,系统急停时转换为速度模式有效地防止系统“飞车”。

  8、通过DI口实现“加张力”及“卸张力”功能。

网友A(2013-01-13):
谢谢楼主的资料,拜读了

网友B:
楼主,不好意思,你的这个题目我没有完全搞懂在讲什么,有几点供参考!

1、似是而非的东西太多,技术术语不规范,比如舞蹈辊(DANCER ROLL),一般叫浮辊,技术上属于活套控制系统。将速度和张力混淆比如“中心卷曲/开卷机的旋转力是加在卷曲或开卷机的卷筒上,当卷筒直径变化时,为了使材料的表面张力保持不变,必须保证转速与卷径成反比且转矩的变化与卷径成正比。 ”这里“必须保证转速与卷径成反比”是保证线速度恒定的条件,而不是张力恒定的条件,另外中心卷曲如果保持张力恒定,必然“转矩的变化与卷径成正比”,反之亦然,这在实际片材加工时,会造成抱芯现象,所以许多加工在中心卷曲时会采取近似恒转矩的控制方式,张力随卷径变大而减少。这时不仅要设置TENSION而且还会有一个TAPER TENSION的参数要设置,但后者不是张力,而是张力变化率。

2、张力控制的核心是线材和片材的伸缩量的控制,张力系统的选择是以是否能够满足加工工艺为原则,同时考虑实现成本,不是那个最好的问题。真正的张力控制一定是张力闭环的。因为张力是一个工艺主控参数,如果用速差控制替代,假如材料物理性质差别(比如杨氏模量差异),速差并不能保证张力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