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系统配置及设备选型介绍

楼主(2009-03-05):
PROFIBUS系统配置及设备选型介绍

下面以SIEMENS公司产品为例,介绍Profibus系统配置及设备选型。
  一. 选择主站:
  1. 选择PLC做一类主站
  选择PLC做一类主站有两种形式:
  (1)处理器CPU带内置Profibus接口:这种CPU通常具有一个PROFIBUS-DP和一个MPI接口。 (2)Profibus通信处理器:CPU不带PROFIBUS接口,需要配置PROFIBUS通信处理器模块。
  (A) IM308-C接口模板
  ◎ 用于SIMATIC S5 -115U/H至S5-155U/H,此模块只占一槽。
  ◎ 作为主站,IM308-C接口模块管理Profibus-DP数据通信,可连接多达122个从站,如ET200系列分散型I/O或S5-95U/DP。
  ◎ 可作为从站,与主站交换主据。
  ◎ 数据传输速率:9.6K12M bit/s
  (B) CP5431 FMS/DP通信处理器
  ◎ CP5431 FMS/DP通信处理器模块可以将SIMATIC S5-155U连接Profibus上,该模块作为主站,符合EN50170,具有FMS.DP.FDL通信协议。
  ◎ CP5431 FMS/DP通信处理器模块可插入SIMATIC S5系统,占单槽。
  ◎ 数据传输速率:9.6K1.5M bit/s
  (C)CP342-5通信处理器
  ◎ CP342-5通信处理器用于S7-300系列,可符合EN50170标准。
  ◎ PLC与PLC通信支持SEND/RECEIVE接口。也会支持S7-Function。
  ◎ 作为主站,最多可带125个从站。
  ◎ 数据传输速率:9.6K1.5Mbit/s。
  (D)CP443-5通信处理器
  ◎ CP443-5通信处理器可用于S7-400系列PLC,可将S7-400 PLC连接到Profibus-FMS/DP上。
  ◎ CP443-5通信处理器作为主站,符合EN50170标准,提供的通信功能经包括FMS.DP.S7.SEND/RECEIVE。
  ◎ 数据传输速率:9.6K12M bit/s
  (E)IF964-DP接口子模块
  ◎ IF964-DP接口子模块用于SIMATIC M7,可M7系列处理器连接到Profibus-DP上。
  ◎ 用于M7-300插入EXM378 -2/-3扩展模块中。用于M7――400插入CPU.FM456-4.EXM478扩展模块中。
  ◎ 数据传输速率:9.6K/12KM12M/1KM。
  2. 选择PC机加网卡作一类主站
  PC机加Profibus网卡可作为主站,这类网卡具有PROFIBUS/DP/PA/FMS接口。要注意选择与网卡配合使用的软件包,软件功能决定PC机作一类主站还是只作编程和监控的二类主站。
  (1) CP5411.CP5511.CP5611网卡
  ◎ CP5X11自身不带微处理器;CP5411是短ISA卡.CP5511是TYPEⅡPCMCIA卡.CP5611是短PCI卡。
  ◎ CP5X11可运行多种软件包,9针D型插头可成为Profibus-DP或MPI接口。
  ◎ CP5X11运行软件包SOFTNET-DP/Windows 95, NT4.0 fro Profibus,具有发下功能:
  (A) DP功能:PG/PC机成为一个Profibus-DP一类主站,可连接DP分散型I/O设备。主站具有DP协议诸如初始化.数据库管理.故障诊断.数据传送及控制等功能。
  (B) S7 FUNCTION:实现SIMATIC S7设备之间的通信。用户可使用PG/PC对SIMATIC S7/S5编程。
  (C) 支持SEND/RECEIVE功能
  (D) PG FUNCTION:使用STEP 7PG/PC支持MPI接口。
  (2) CP5412通信处理器
  ◎ 用于PG或AT兼容机,ISA总线卡,9针D型接口。
  ◎ 具有DOS.WIN3.11.WIN95.WIN NT.UNIX操作系统下的驱动软件包。◎最大数据传输速率:1.5M
  ◎具有集中和分散式的诊断数据分析。
  ◎ ET200L-SC是可扩展的ET200L,由TB16SC扩展端子,可扩展16个I/O通道。这16个通道可按8组自由组态。即由几个微型I/O模型组成。每一个微型I/O模块可以是2DI.2DO.1AI.1AO。
  (3)ET200B
  ◎ ET200B是小型固定式I/O站。
  ◎ ET200B由端子模块和电子模块组成。端子模块由电源.通信口及接线端子组成。电子模块由各种类型的I/O部分组成。
  ◎各种24VDC螺丝端子模块.24VDC弹簧子模块.120V/230VAC螺丝端子模块及用于模拟量的弹簧端子模块。
  ◎各种24VDC开关量输入.输出及混合输入/输出模块,包括:16DI.32DI.16DO.32DO.24DI/8DO.16DI/16DO.8RO.8DI/8DO。各种120/230VAC开关量输入.输出及混合输入/输出模块,包括:16DI.32DI.16DO.16RO.8DI/8RO。32DO.各种模拟量输入.输出及混合输入/输出模块,包括:4/8AI.4AI.4AO。
  ◎ ET200B具有集成的Profibus-DP接口。
  ◎防护等级IP20
  ◎最大数据传输速率:12M bit/s
  ◎具有集中和分散式的诊断数据分析。
  (4)ET200 C
  ◎ ET200C是小型固定I/O站。
  ◎具有高防护等级IP66/67,“UL50,TYPE 4”认证。
  ◎ ET200C具有集成的Profibus-DP接口。
  ◎各种24VDC开关量输入.输出及混合输入/输出模块,包括:8DI.8DO.16DI/16DO。各种模拟量输入.输出及混合输入/输出模块,包括:4/8AI.4AI.4AO。
  ◎最大数据传输速率:开关量输入/输出时12M bit/s,模拟量输入/输出时1.5M bit/s
  (5)ET200X
  ◎ ET200X是一种坚固型结构的分散式I/O站。设计保护等级为IP65。模块化结构。
  ◎ ET200X由一个基本模块和若干扩展模块组成。最多可扩展7个扩展模块。
  ◎两种基本模块:8DI/24VDC.4DO/24VDC/2A。
  ◎扩展模块:4DI/24VDC.8DI/24VDC.4DO/24VDC/2A.4DO/24VDC/0.5A.2AI/±10V.2AI/±20mA.2AI/420mA.2AI/RTD/PT100.2AO/±10V.2AO/±20mA.2AO/420mA。
  ◎ EM300DS和EM300RS扩展模块,适用于开关和保护任何AC负载,主要用于标准电机,最在功率可达5.5KW/400VAC。EM300DS用于直接启动器,EM300RS用于反转启动器,范围从0.06KW(0.140.2A)到5.5KW(912A)。
  ◎ Profibus-DP接口传输速率可达12M bit/s,因此EX200X可用于对时间要求高的高速机械场合,由于电机启动器模块辅助供电电源是分别提供的,因此很容易实现突然紧急停止。
  (6)ET200 U
  ◎ ET200U是模块化I/O从站。
  ◎ ET200U由IM 318-B/C通信接口模块和最多可达32个S5-100U各种I/O模块组成。
  ◎ IM318-B具有Profibus-DP/FMS接口,符合EN50170,数据传输速率9.6K1.5M bit/s ,可自动按主站调整速率。
  2.PLC作从站――智能型I/O从站
  (1)S5-95U/DP
  ◎ S5-95U/DP可作Profibus――DP从站,
  ◎数据传输速率9.6K1.5M bit/s。
  ◎最多可扩展32个S5-100U各种I/O模块
  ◎本机:32DI/DO,9AI/AO;可扩展到480DI/DO,41AI/AO。
  ◎编程软件:STEP 5

网友A:
好,写的真好,我用了

网友B(2009-04-07):
好,写的真好,收藏了

网友C:
楼上的经营不少东西哈

网友D(2009-08-04):
学习了很多东西,真不错,以后继续向楼主请教谢谢

网友E:
你好,你有S7-400资料吗?最好是中文的。有的话给我发一份吧xing_163@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