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声波流量计故障

楼主(2009-03-05):
我现在现场有几台E+H超声波流量计,其中一台探头与变送器之间的信号电缆整体发热并损坏。因为电缆的俩头都有固定的街头,所以多余的部分电缆就盘起来挂在变送器安装架的下面,E+H的服务人员到现场后认为是我们三米以外的电机产生磁场,使信号电缆产生感应电流并发热损害电缆,但我不太认同,请仪表高手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只会影响测量精度,对电缆的影响有这么大有点不大可能

网友B:
你用万用表量哈探头接出线的线。因为探头里的传感器的接线有两课线之间有一定的电阻。阻值在8----15之间。其他的没有电阻。假如其他一组有电阻那么探头是坏的。因为从变送器到探头是有电流通过的。如果两组都有阻值。就形成了短路。所以信号电缆整体发热并损坏。如果还没有解决请联系我QQ285570602

网友C:
不太可能吧,干扰也能导致电缆发热,没听说过。

网友D:
如果电机能产生那么大的干扰,可以为科技发展做大贡献了!!!

网友E:
简单,做个屏蔽的铁盒子扣起来再看看!因为干扰的问题实在是无从考证,只能试验了

网友F:
应该是电缆质量问题!

楼主:
对:狂梦浪子 关于

你用万用表量哈探头接出线的线。因为探头里的传感器的接线有两课线之间有一定的电阻。阻值在8----15之间。其他的没有电阻。假如其他一组有电阻那么探头是坏的。因为从变送器到探头是有电流通过的。如果两组都有阻值。就形成了短路。所以信号电缆整体发热并损坏。如果还没有解决请联系我QQ285570602

                       我没有QQ,我的MSN:hyj015000@163.com ,方便的话加我,详细请教。

内容的回复:现在检查电缆已经短路了,换另外一台的电缆上去工作正常,只是原因还是不明。

楼主:
对:小小小李 关于

应该是电缆质量问题!

内容的回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电缆已经短路了,但E+H的不认可电缆问题。

网友G:
根据2楼和7楼的表述,原因就是电缆短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电机不能产生那么大的干扰

应该是电缆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