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多用哪些触摸屏?

楼主(2009-03-05):
起重机多用哪些触摸屏?

网友A:
老师说PLC加触摸屏,变频控制,但是实际工作通信问题难解决

网友B(2009-04-07):
触摸屏可以选用进口的如欧姆龙、西门子、三菱等,也可以选用国产的台达、eview、威纶等

我刚做了几套起重机全变频调速,PLC控制及触摸屏显示相结合。

我的EMAIL:xwf57563920@126.com

网友C:
港机一般用普洛费斯和西门子比较多

网友D:
proface比较好,但是还是看客户要求和成本需求

网友E(2009-07-07):
全套西门子,选用s7-300系列plc,屏幕选用目前的MP277 通讯可以选用profibus,简单明了,缺点就是价格稍高

网友F:
起重机上应用相对简单,一般的触摸屏都可以用

网友G(2009-08-23):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有很多这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