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MODBUS协议?

楼主(2009-03-05):
哪位大哥帮我解释一下什么是MODBUS协议?具体是怎么用的?用在一些什么地方,最好用实际应用的例子给我讲解一下

非常感谢!   我的QQ53460756

小弟只会基本的触点线圈的程序,

网友A:
一种串行通讯协议,用的非常广泛,搜索一下,应用的例子很多

网友B:
应用比较多的一种串行通信,如RS485等等。

网友C:
MODBUS通售协议是Modicon公司提出的一种报文传输协议.它在工业控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已经成为一种通用的工业标准.

根据传输网络类型的不同分为串行链路上的Modbus和基于TCP/IP协议的Modbus

建议你买一本廖常初主编的<<PLC编程及应用>>那里有很详尽的介绍,或直接发贴请教廖前辈,在工控网还是可以看得他的大作的

网友D:
我现在也在试着用S7-200用modbus通讯,但是通讯测试也总是不对,不知道有没有人用串口调试工具与它通讯测试过,可以把代码一起发过来吗?谢谢!

网友E:
有工具不是很简单嘛。。。网上找个MODBUS的协议的介绍啊。

一般读取的话是01 03 00 00 00 01 +CRC校验(2个字节)

01是子站的地址,03是功能吗,00 00 是读取的地址,00 01 是读取的数据长度

网友F:
对:grass101 关于

我现在也在试着用S7-200用modbus通讯,但是通讯测试也总是不对,不知道有没有人用串口调试工具与它通讯测试过,可以把代码一起发过来吗?谢谢!

内容的回复:

S7 200 ModBus通讯可以通过CP-343通讯,但是是以太网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

楼主(2009-06-07):
万分感谢大侠们的答复,

网友G:
6楼提供的资料不错,要好好学习一下!

平时也用一些,不过还是需要好好学习一下原理!

网友H:
详情可以参加我的博客

fanstan.plcjs.cn

网友I:
搜一下,上千的MODBUS文章就出来了

网友J:
力德科技3路模拟量20路数字量控制器 步进电机控制器 PLC型单片机DPJM120821
一、产品用途
1.可用于各种控制系统,可控制气缸,电磁阀,继电器,步进电机等,可外接各种传感器读取数据;
2.可用于替代PLC控制的小批量产品的控制场合(如包装机、印刷机、鞋机、恒压供水、铝塑焊接机、检验检具、自动送料系统、石材器械、拉链注塑机械、自动针车、建材机械、纺织机械等控制)。
3.可用于模拟量输出或模拟量检测的应用场合,可方便的实现数据采集数据发送;
4.可用于单片机学习和试验。
用Keil C 或汇编编程,用户编程有困难的可把工艺流程发给我司,我司可协助编程。
二、产品基本功能及参数:
芯片
CPU型号:8位的51系列单片机,16K程序存储器,1K数据存储器。
编程环境:最常用的51编程平台软件
CPU工作频率 12MHz
程序容量 16K
指令执行时间 小于0.2us
运行控制方式 循环扫描方式和中断方式
输入输出控制方式 批处理方式(循环扫描结束时)、实时刷新方式、中断方式
芯片特点: 芯片支持硬件仿真,使用调试更方便
电源
电压 DC24V 0.2A
允许电压范围 +15%—— -20%
瞬时停电时间 10ms以下的瞬时停电时间时,继续工作
浪涌电流 15A 1ms以下
输出电源 最高100MA
具有断电自动保存单元
12路IO输入口规格
输入信号电压 DC24V
输入驱动电流 5mA以上
输入ON时电压 15V以上
输入OFF时电压 5V以下
电路隔离方式 光电隔离
普通口输入点数 9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
普通口输入响应时间 约1ms(可通过数字滤波器调整范围1~100ms)
高速中断输入点数 3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
高速中断输入响应时间 约1us(也可作为普通输入口用和调整输入数字滤波时间)
8路IO输出口规格
输出口结构 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
外部电源 AC250V/DC30V
最大负载 1A
开路漏电流 0
输出频率 继电器小于1Hz / 晶体管1KHz
电路隔离方式 均采用光电隔离

2路模拟量输入(AD输入,采用电压输入或电流输入可通过拨码开关选择)
模拟量输入规格 电压输入 电流输入
模拟量输入范围 -10V~+10V -20mA~20mA
模拟量输入阻抗 300KΩ 250Ω
输入分辨率 12位 12位
转换速度 小于1ms 小于1ms
1路模拟量输出(DA输出,模拟电压电流可同时输出)
模拟量输出规格 电压输出 电流输出
模拟量输出范围 0V~+10V 0mA~+20mA
输出驱动能力 最小5KΩ 最大300Ω
分辨率 12位 12位
转换速度 小于10ms 小于10ms
1个通信口RS232
波特率 1.2kbaud至115.2kbaud
最大电缆长度 115.2可达50米

三、规格
1.工作温度: -20~+70°C;
3.湿度: 5~95% 无凝结 ;
4.功耗(无外围): DC24V 0.25A (含小功率输出)
产品外壳规格: 145*90*72mm
安装方式: 导轨式固定或螺丝固定
螺丝固定位: 135*70mm

更多详细资料,欢迎垂询福州力德科技有限公司 :
电话:0591-85663837;13599054009 林先生
传真:10175-6789567
E-mail:lidekeji@foxmail.com;或linshiwang_21@163.com;
QQ:179971214 SKYPE:l21s12w ; 阿里旺旺:lide158
公司网址:www.lide158.cn

网友K(2009-07-26):
拜读了这些Modbus资料...,感觉很好.

网友L(2011-04-05):
为啥这么低的问题也要提呢,就不会动手百度下也就知道了呀

网友M:
可以给你实例程序,你自己慢慢研究。QQ:719321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