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过OPC与WINCC通讯的实现.

楼主(2009-03-05):
S7200通过OPC与WINCC、IFIX通讯
WINCC和IFIX里都没有PPI驱动,不能直接与S7200的串口通讯。然而WINCC和IFIX都带有OPC服务器或客户端的驱动或者软件。通过OPC可以实现其之间的数据交换。
OPC服务器(OPC Server)--OPC启动服务器,通过它获得其它的对象和服务。
其接口:

OPC服务器有通用的(内嵌了许多控制器的驱动),也有专为某种控制器所作。

一、 用PC ACCESS建立OPC服务器
PC ACCESS是专为S7200PLC所作的OPC服务器,内置OPC测试CLIENT端;
可以添加EXCEL客户端,用于简单的电子表格对S7200数据进行监控;
提供任何OPC CLIENT端的标准接口;
安装PC ACCESS后,运行之。在联接上设置PC通讯口(下拉菜单的【PG/PC接口】),主界面如下:

图1. Set PG/PC Interface
a. 显示当前的编程软件使用的编程访问路径及应用的协议,图中设置为Micro/ WIN通过PC/PPI电缆用PPI协议与S7-200通信。
b. 显示当前的通信设备及使用的协议,这里使用PC/PPI电缆并使用PPI协议
c. 按此按钮设置当前使用的设备的属性
d. 在此区域内选择要用的设备,如CP5611(PPI)
e. 如果在d.区中找不到设备,可以按“Select...”按钮进入添加/删除通信硬件的界面。
之后,增加新PLC(PLC1)、文件夹(NET1)和项目(ITEM1……),如下:

图2. PC ACCESS建立链接的数据

建好的数据可以作客户端测试:
连接PLC,PPI缆并通电;
鼠标将建立的数据拖拽到【测试客户机】栏中;
下拉菜单【状态】启动测试客户机,测试所建项目,如果【质量】显示“好”,表示通讯数据正确;文件保存之。否则要检查接口或者重新设置。
详细的操作说明请参看由SIEMENS官方网站上的“Micro ‘n Power”。

图3. PC ACCESS测试建立链接的数据

二、 使用通用的OPC服务器也可以建立需访问的数据
通用的OPC服务器,在下拉菜单【EDIT】的NEW CHANNEL通话框中设置,如图4所示。
选择欲访问的设备驱动器;并设置通讯的接口,如图5。
在下方的测试窗中,蓝色标志表示通讯OK;红色则表示通讯不正常。
接下来建立需要访问的变量,如图6所示。

图4.选择设备驱动器
图5.通用OPC建立链接的通讯

变量建立完成后,连接上PLC,用OPC客户快速测试工具,可测试变量的访问通讯,显示:GOOD,表示通讯OK,如图7所示。
如果不正确,检查接口或PLC变量的设置

图6.建立访问的变量

图7.通用OPC服务器测试链接的通讯
三、 WINCC的OPC客户端建立链接
安装WINCC6.0,会自动装载OPC客户端。
运行WINCC,在【变量管理】中的【添加新的驱动程序】,在WINCC安装目录下的【bin】中选择OPC的WINCC通讯驱动程序(*.CHN);则在【变量管理】中会出现该驱动程序的变量组链;OPC GROUPS(OPCCHN UNIT#1)如图8所示。

图8.添加WINCC的OPC驱动
在OPC GROUPS点击【新的程序链接】,将打开OPC条目管理器;选择【LOCAL】 中的S7200.OPCServer,并点击【过滤服务器】,弹出【过滤标准】的对话框中,点击【下一步】,如图9

图9.建立WINCC OPC CLIENT
出现已经建立的S7200.OPCSERVER对话框;选择已建的ITEMS,并【添加条目】,【完成】后,在OPC GROUPS下将出现S7200_OPCSERVER的连接,以及添加的条目,如图10。完成变量的链接。

图10.OPC CLIENT访问变量的导入
四、 IFIX安装OPC CLIENT
IFIX3.5及以前版本没有内嵌OPC CLIENT,需安装。安装之后,客户端名称为OPC POWERTOOL并在IFIX的驱动器中将有OPC的驱动。

五、 用IFIX的OPC客户端与PC ACCESS数据链接

图11.建立iFIX OPC CLIEN
打开OPC POWERTOOL,对应OPC服务器已经建立的各个条目,建立相应变量,并ENABLE。当连接好PLC,且PC ACCESS运行,则在此启动链接时,可以检测各变量的连接好坏,如图12

图12.测试iFIX OPC CLIEN通讯
运行IFIX,添加OPC驱动,添加变量,其地址对应OPC中所建变量,如图13。

图13.建立iFIX OPC CLIENT对应变量

保存完毕,且链接好PLC 激活OPC的驱动,以及SAC,则可检测到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图14.启动iFIX 的OPC驱动器 S7200通过OPC与WINCC、IFIX通讯
WINCC和IFIX里都没有PPI驱动,不能直接与S7200的串口通讯。然而WINCC和IFIX都带有OPC服务器或客户端的驱动或者软件。通过OPC可以实现其之间的数据交换。
OPC服务器(OPC Server)--OPC启动服务器,通过它获得其它的对象和服务。
其接口:

OPC服务器有通用的(内嵌了许多控制器的驱动),也有专为某种控制器所作。

一、 用PC ACCESS建立OPC服务器
PC ACCESS是专为S7200PLC所作的OPC服务器,内置OPC测试CLIENT端;
可以添加EXCEL客户端,用于简单的电子表格对S7200数据进行监控;
提供任何OPC CLIENT端的标准接口;
安装PC ACCESS后,运行之。在联接上设置PC通讯口(下拉菜单的【PG/PC接口】),主界面如下:

图1. Set PG/PC Interface
a. 显示当前的编程软件使用的编程访问路径及应用的协议,图中设置为Micro/ WIN通过PC/PPI电缆用PPI协议与S7-200通信。
b. 显示当前的通信设备及使用的协议,这里使用PC/PPI电缆并使用PPI协议
c. 按此按钮设置当前使用的设备的属性
d. 在此区域内选择要用的设备,如CP5611(PPI)
e. 如果在d.区中找不到设备,可以按“Select...”按钮进入添加/删除通信硬件的界面。
之后,增加新PLC(PLC1)、文件夹(NET1)和项目(ITEM1……),如下:

建好的数据可以作客户端测试:
连接PLC,PPI缆并通电;
鼠标将建立的数据拖拽到【测试客户机】栏中;
下拉菜单【状态】启动测试客户机,测试所建项目,如果【质量】显示“好”,表示通讯数据正确;文件保存之。否则要检查接口或者重新设置。
详细的操作说明请参看由SIEMENS官方网站上的“Micro ‘n Power”。

二、 使用通用的OPC服务器也可以建立需访问的数据
通用的OPC服务器,在下拉菜单【EDIT】的NEW CHANNEL通话框中设置,如图4所示。
选择欲访问的设备驱动器;并设置通讯的接口,如图5。
在下方的测试窗中,蓝色标志表示通讯OK;红色则表示通讯不正常。
接下来建立需要访问的变量,

变量建立完成后,连接上PLC,用OPC客户快速测试工具,可测试变量的访问通讯,显示:GOOD,表示通讯OK,如图7所示。
如果不正确,检查接口或PLC变量的设置

网友A(2009-05-13):
"下拉菜单【状态】启动测试客户机,测试所建项目,如果【质量】显示“好”,表示通讯数据正确;文件保存之。否则要检查接口或者重新设置。"

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B(2009-06-22):
好东西,就是没有图,xiexie谢谢写的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就是没有图,xiexie谢谢写的写

网友D:
ETH-PPI (注意是 PPI ) :与ETH-MPI不同的是它可以使西门子S7-200PLC与WinCC直接连接,使用PPI转 PROFINET协议的转换器ETH-PPI,使你不必用PC Access OPC Server,直接使用WinCC的TCP/IP协议即可实现轻松连接,S7-200 PLC的 Vb0-Vb200 对应 WinCC M位存储区mb0-mb200,,它是目前S7-200与WinCC直接连接的唯一方法.

网友E:
多交流有利于共同进步:)

网友F(2009-12-07):
很好,值得学习,多谢

网友G:
没有PC ACCESS也可以用其他OPC服务器软件代替。万能OPC服务器软件KEPWARE还是免费的

网友H:
纯学习,刚起步,希望可以向你一样

网友I:
真的很棒,我要这样建个玩玩,使用一下。

网友J:
CP243i是s7-200与wincc、intouch、KingView,Forcecontrol,KEPServerEX(OPC)、PC_Access(OPC)的最好、最省钱、最方便(无需学习,无需加装任何驱动,无需在S7-200PLC何上位软件中做任何额外的工作),是凡用过的用户都会惊疑其完美的性能,而且它还能用step7_microwin编程及上传下载和在线监视程序

楼主(2010-12-06):
其实我感觉200与wincc的通讯 好像只能用Pc ACEss 我已经成功的应用了,别的方法,好像我还不会耶,如果各位达人有更好的办法来通讯,麻烦回个帖,多交流多学习。

网友K:
BCNet-S7(PPI),为以太网通讯模块,将西门子PPI协议转成以太网协议。此模块可以通过BCNet OPCServer与上位机组态软件通讯,也可以对S7200PLC进行编程下载。

BCNetS7OPC支持与无限制个BCNet-S7通讯,也就是说对于外部西门子S7系列PLC控制系统设备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用户只需要为每个S7系列PLC控制系统配置一个BCNet-S7即可。另外对于每一个控制系统其通讯变量数目也没有任何限制,用户可以自由定义任意数目的变量。

BCNetS7OPC支持的功能如下:
1)支持与西门子S7系列 PLC的PPI/MPI通讯,读写的变量区域包括:M、I、Q、DB(V)块,支持的数据类型包括:位、有(无)符号8位字节、有(无)符号16位整数、有(无)符号32位整数、32位浮点数(实数);
2)可以通过Excel2000软件实现组态数据的导入导出功能,方便用户实现大量标签的快速定义;

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

网友K(2011-06-28):
S7200以太网通讯处理器BCNet-S7PPI,用于西门子S7200PLC程序下载,联网通讯,远程监控。
特色功能:

l 支持多主站,可以和触摸屏共用一个通讯端口。(注:对于非西门子触摸屏可能需要PPI总线桥)

l 波特率自适应;即插即用,无需外接电源。

l 支持西门子S7以太网通讯驱动,包括MicroWIN编程软件、PC Access(S7-200 OPC服务器)等。

l 单个BCNet-S7PPI可连接多台S7200PLC。

l 无需编程,即可实现两个BCNet-S7PPI所连接的PLC之间交换数据。

l 提供OPC服务器。

l 集成ModbusTCP服务器,直接读写S7-200数据。

l 通过路由器端口映射可实现S7-200的远程编程和监控。

l 以太网端口协议开放,用户可以采用高级语言编程(如VB、VC、C#等)实现与S7-200的数据通讯。

网友K(2011-08-17):
支持S7200,S7300以太网通讯联网,提供多种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