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软件注释乱码问题!

楼主(2009-03-05):
想必大家有些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三菱FX软件注释明明是简体中文,

FX也是简体版,系统也是简体系统,

可显示的却是日文乱码,编辑的时候明明看到的是汉文,哪位能解释一下,

顺便告之解决办法!

网友A:
我们这里如果是台湾那边写的程序和注释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是在当前位置那改

网友B:
如果是XP系统,需要把系统中的日文字体删除才能正常显示中文。在Internet explorer浏览画面中点击工具Internet选项,在Internet选项画面中双击字体按钮,在字体画面中选择字符集日文,把日文网页字体各个符号记下来。

删除日文网页字体。点击开始控制面板字体,把所有日文网页字体符号图标删除,如果在控制面板中删除不了,可以在DOS 系统中删除,或者把硬盘拆下来,利用另外一台电脑的系统对其删除。

网友C:
老软件这样是和字体有关系

用新的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推薦給你一個很好用的軟件

俺一直用ta

楼主:
对:要虚心学习 关于

如果是XP系统,需要把系统中的日文字体删除才能正常显示中文。在Internet explorer浏览画面中点击工具Internet选项,在Internet选项画面中双击字体按钮,在字体画面中选择字符集日文,把日文网页字体各个符号记下来。

删除日文网页字体。点击开始控制面板字体,把所有日文网页字体符号图标删除,如果在控制面板中删除不了,可以在DOS 系统中删除,或者把硬盘拆下来,利用另外一台电脑的系统对其删除。

内容的回复:

不敢删掉,我看控制面板里的字体有都是和简体中文共用的,还不能复制,真的不敢删,删掉后有没有别的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要虚心学习 关于

如果是XP系统,需要把系统中的日文字体删除才能正常显示中文。在Internet explorer浏览画面中点击工具Internet选项,在Internet选项画面中双击字体按钮,在字体画面中选择字符集日文,把日文网页字体各个符号记下来。

删除日文网页字体。点击开始控制面板字体,把所有日文网页字体符号图标删除,如果在控制面板中删除不了,可以在DOS 系统中删除,或者把硬盘拆下来,利用另外一台电脑的系统对其删除。

内容的回复:

不敢删掉,我看控制面板里的字体有都是和简体中文共用的,还不能复制,真的不敢删,删掉后有没有别的影响?

這是三菱電機的官方解決方案,刪除后無多大影響,假設您不是經常使用日文軟件的話。

以上

网友F:
可以删掉的,没有多大影响的。我以前出现过,照这样的方法做了后就可以了。

网友G:
可以删掉的,没有多大影响的。

楼主:
依照大家的主意,我删了日文字体,但无法全部删除,

还有一两个删不掉,软件上的注解还是日文,但感觉和以前的不一样了,

删不掉怎么办?

网友C:
用新版的编程软件试下

老软件有这问题

网友H:
使用金山快译,翻译                                   !!!@!!!!!!!!!

网友I:
我用松下的编程软件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按这样的方法是不是也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