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租,我用MCGS通用版做了一个下拉框输入怎么没有数据显示???

楼主(2009-03-05):
求租,我用MCGS通用版做了一个下拉框输入怎么没有数据显示???

网友A:
你在组态时是不是下拉框做的太小了,没有下拉区域,你把下拉框做大一些,做出下拉区域试一下,你试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你是不是把字符颜色和对话框搞成一个颜色了啊?或是输入字节范围不对

网友C(2010-09-08):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为什么,不是以上两位说的原因

网友D:
你的下拉框纵向太窄了,我尽量拉开,才能把你的数据显示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