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TPC1262H和单片机通讯,使用232/485转换模块,通讯不上?

楼主(2009-03-05):
上位机使用的是MCGSTPC1262H,下位机使用的是单片机,使用232/485转换模块,modbus通讯协议,通讯不上?

网友A:
(1)确认该单片机为Modbus的RTU格式还是ASCII格式。
(2)确认是否为标准Modbus协议格式。
(3)先测试单片机是否能与第三方软件正常通讯。
(4)参照标准Modbus驱动帮助进行正确设置

网友B:
还有就是进制的问题,可能你所连接的设备是按照16进制写的 但是MCGS中是10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