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菜鸟的求救

楼主(2009-03-05):
       公司近来一个包衣机的转速上不去。只有重开电源才能回到工艺需求转速,查看变频器(型号LENZE 8200 vector)又没有故障报警,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检测措施和建议么?(新手上路 表鄙视我:))

网友A:
把所看到的东西写详细点,与变频器有关的都有哪些器件,好帮你分析。

网友B:
变频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是变频器的频率上不去导致的转速上不去~!?还是负载太重导致转速的上不去~!?(重开电源就好,应该可以排除这条)

温度过高,变频器软件设置自动降频率~!?

可能性太多,lz再说详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