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的选型困惑

楼主(2009-03-05):
三菱PLC有三种输出方式,继电器、晶体管和双向晶闸管,但我总是不是很明白到底在什么时候选继电器型、什么时候选晶体管型和什么时候选双向晶闸管型。因刚入道不久,各位大哥见笑,以前都是在人家的提示下完成任务的。在软件中用到PWM、PLS等指令时会选择晶体管型。选型是否只与软件有关与硬件无关吗??如果有关,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A:
 根据负载来选了。

网友B:
是实话,我见到用的基本上是继电器的

网友C:
和硬件有关,有高速脉冲指令用晶体管,有大电流用晶闸管,我也想问一下:型号后缀-001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D:
多看看编程手册,有的指令指令是一定要晶体管的,这样的指令在编程手册中有说明的

其它还要考虑负载,寿命等

网友E:
我都用晶体管的 外部在加个中间继电器 这样可靠的

网友F:
FX1n的晶體管Y1~Y4可以發脈衝

其他好像只是看負載電流吧!

网友G:
多看看编程手册,有的指令指令是一定要晶体管的,这样的指令在编程手册中有说明的

楼主:
我想输入有触摸屏或NPN接近开关,输出是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呢?怎么选?

网友H:
对,根据负载带载能力、动作频率。继电器普遍应用。

网友I:
后面加个001代表的意思是 针对中国市场 ,因为中国的使用环境和欧洲的有点不一样,有些地方要求不像欧洲的一些什 GE\UL标准不一样.   还有一种是PLC电源取DC24V的,后面是"-D".目前国内用得少而己.

网友J:
关键是输出,继电器型输出的频率不高,晶体管型可以高频脉冲输出

网友K:
根据负载带载能力、动作频率,和实际的需要,也考虑一下成本,不同输出的价格也不太一样

我开始用到继电器比较,但是现在都用晶体管,因为考虑到需要控制伺服和步机器,晶闸管基本上没怎么用过,苦恼和实际工作有关系,

网友L:
主要还是根据负载的动作频繁度和性质选。继电器型频繁不能太高。

网友M(2009-09-04):
想直接驱动接触器的,就用继电器输出的。速度较低少于5次/秒

其他接口就考虑用晶体管和晶闸管,速度比较快,可达1000次/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