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系列变频器无法用DRIVEMONITOR通讯

楼主(2009-03-05):
我司有一台德国设备上使用了八台6SE70系列的变频器,但不知老外用了什么设置,DriveMonitor软件就是不能和其通讯,无法进行上载和下载,通讯电缆肯定没问题,因为在其他设备上能正常操作。该变频器在面板上能修改参数,

不知那位高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们公司也有大量德国设备,但能够通讯,以前也存在下面现象:设备在运行时无法通讯,但拆下来后到办公室能够通讯,另外台式机如果不做地线连接同样不能通讯,所以楼主试试是否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B:
试试将参数P700-P703恢复成出厂设置值,同时将DriveMonitor软件的波特率设为9600 Baud。

网友C:
恢复成出厂设置值时别忘了备份啊?

利用DriveMonitor要修改参数的吧

楼主:
将P700改为0就能通讯了,谢谢各位!

网友D:
P700设为0就是参数恢复到出厂设置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