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matlab用C编写S函数的时候,real_T 和int_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3-05):
最近看一个模型的S函数时遇到的,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
还有unit_T这样的,下面的时其中一段程序:

#define BASE ((uint_T) mxGetPr(BASE_ADDRESS_ARG)[0])
#define CHANNEL ((uint_T) mxGetPr(CHANNEL_ARG)[0])
#define SAMPLE_TIME ((real_T) mxGetPr(SAMPLE_TIME_PARAM)[0])
#define CONTROL_SET ((uint_T) mxGetPr(CONTROL_SET_PARAM)[0])
#define HANDWHEEL ((uint_T) mxGetPr(HANDWHEEL_PARAM)[0])
#define FREQ ((real_T) mxGetPr(FREQ_PARAM)[0])
#define Modulus 12000

real_T CNT_Total[4], CNT_LAST[4];
uint_T HANDWHEEL_LAST = 0, CONTROL_SET_LAST = 0;
bool HANDWHEEL_FLAG = 0, PlusHandwheelFlag = 0;

楼主:
没人知道吗?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发错地方了,到csdn.com去,肯定有人知道

网友B:
www.csdn.net,不是.com

如:

#define BASE ((uint_T) mxGetPr(BASE_ADDRESS_ARG)[0])

是把BASE成 (uint_T) mxGetPr(BASE_ADDRESS_ARG)[0]

mxGetPr(***)[***],是个带参数的数组函数,之后返回值被强制转换位uint_T

至于uint_T则是在之前的其它地方被定义的,可以类同于上面的#define来定义

比如#define  uint_T   (usigned int);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