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步距角问题!

楼主(2009-03-05):
本人用一个高精编码器测试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步进电机单步前进,每步稳定之后再给下一步。步进电机旋转一周一共走1000步,即步距角为0.36°,每个步距角对应编码器80个脉冲。此电机为三相步进电机,控制电流对称性很好,不会引起转矩的较大波动。测试结果是电机先是每步走的距离30几个脉冲,随后逐渐增加,一直到100多个脉冲,最后旋转一周又回到30几个脉冲。

请问为什么电机不是按照预期的角度前进呢?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步进电机的误差,一个是电机本身的制造误差,一个是驱动器的电流细分误差,从您给的数据来看,这两个误差都不小。

不过如果数字这么有规律的变化,我也很怀疑编码器本身安装的有误差,电机与编码器不同轴。

楼主:
对: 刘岩利 关于

步进电机的误差,一个是电机本身的制造误差,一个是驱动器的电流细分误差,从您给的数据来看,这两个误差都不小。

不过如果数字这么有规律的变化,我也很怀疑编码器本身安装的有误差,电机与编码器不同轴。

内容的回复:

恩,我觉得电流细分误差是很有可能的!
关于编码器安装不同轴造成的误差,在其它地方看过一些编码器安装不同轴造成的误差分析,都不够清晰。我始终无法对其有形象的认识,可否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A:
如果是电流细分误差,原则上不应该以整个圆周为周期变化。它的变化周期应该更小,在一个磁极范围之内才对。

公司代理的东西除了控制卡还有圆光栅,圆光栅如果安装不同心,造成的测量误差,通常就是这个样子的。至于详细讲解,不知要如何详细了。

楼主:
谢谢刘斑竹,我回去在好好看一下

网友B:
单步误差约为(80-30/80=50%,是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品质问题.驱动器问题的可能性更大.请参阅www.sihaidj.com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平稳性视频演示和精度指标.

网友C(2009-12-15):
刘岩利 您好  您可以说明步距角是怎么算的吗?我是初学者

网友A:
您可以说明步距角是怎么算的吗?
这个,一般来说是看电机参数吧,如果驱动器有细分,再除以细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