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最近刚接手AB的项目,,请问AB的COMPACTLOGIC PLC

楼主(2009-03-05):
请问AB COMPACTLOGIC  -PLC的内部继电器符号(辅助继电器)代号什么>??

网友A:
希望罗克韦尔的员工能经常上论坛解决一些大家的问题,对AB的东东熟悉的人越多越好啊。

网友B:
 根据需要在允许范围内设定

辅助继电器代号“B”

楼主:
是不是要自定义就行了,,然后选择BOOL数据类型,

网友C:
compactlogix用的rslogix5000开发平台。根本没你所说的内部继电器,所有用到的(除输入,输出模块)标签都要自己定义,只不过在定义的时候要选择你所需要的类型,比如bool型,Timer, counter,等等。输入输出模块在IO组态完自动生成的。

网友D:
采用5000的开发软件,所有标签为带符号可定义标签,初用时可能觉得繁琐,但绝对好用,对项目开发非常有帮助。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明白了

网友E:
话说用AB的时候,要非常注意TAG的运用,只要你定义的好了,后面各种修改,或者更以后去做类似的项目的时候,都非常的方便的.

网友F(2009-04-28):
随便定义。

网友G:
AB你是不用那个内部的继电器的,只要建立自己的标签,很方便的,自由度大

楼主(2009-07-28):
谢谢大家,,我明白了

网友H:
标签寻址哦、自己定义

网友I:
应该和S7-3OO差不多意思

网友J(2009-08-27):
全新AB 控制器1769-L32E两块优惠价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