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伺服驱动器做定位运动,一般都用到驱动器的哪些输入输出信号?

楼主(2009-03-05):
用PLC发脉冲给驱动器,做普通的运动控制,系统要求不高!

请问除了 脉冲(方向)和伺服使能信号必须接之外,其它输入输出信号是否也要接?什么样的系统才需要接这些输入输出信号?

比如以下这些信号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以及是否可以不用!

平时大家都用   CCW行程限位 CW行程限位 、偏差计数器清零、Z相脉冲集电极开路输出 、定位完成   这几个信号吗?

我做实验时只接了 脉冲(方向)和伺服使能信号 ,我曾经遇到过 ,设备运行时驱动器的脉冲接收信号线突然断了,接收不到PLC的脉冲信号,本来运行到该位置是不会撞机的,结果令一个轴移动过来把这个轴给撞了,我想如果PLC程序引用驱动器上的定位完成信号,那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了, 但我观察了好多人家公司的机器,也没见到他们使用 CCW行程限位 CW行程限位 、偏差计数器清零、Z相脉冲集电极开路输出 、定位完成  这几个信号啊!   是很复杂的机器才用到吗?

松下伺服:

输入--------

指令脉冲输入禁止

偏差计数器清零

报警清除

CCW行程限位 CW行程限位

输出--------

伺服准备好

定位完成

转矩限制

零速检测

Z相脉冲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A:
确实,有些客户只接最简单的脉冲、使能等,但如此以来接线质量、接地、屏蔽等措施做的好,此外,不怕或没有2轴相撞的意外。

既然,你害怕相撞,就理应增加防护信号或接近开关等,防止出现撞击情况。

网友B:
设备需要电气程序上的保护,同时还要有其它外围的保护,甚至机械上的保护。你可以加检测开关,一旦出现不合理的情况,各轴减速或停止。

网友C:
我这有说明书,你如果要的话,我发给你

我的QQ:516828240

网友D:
因运转模式为:位置或速度不同

网友E:
定位完成信号也不能发现脉冲接收信号线断的问题。只有把驱动器输出的编码器A/B相信号接入PLC才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