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TEP7符号编辑器比较熟悉的请进

楼主(2009-03-06):
为什么我的符号编辑器中的R列是灰色不可选的?

网友A:
您应该明白,R(监视)意味着使用选项包S7-PDiag(V5)为符号创建过程诊断的错误定义,您系统如果没有安装s7-pdiag软件包,该列是不可选择。

以上

楼主:
谢了。我还以为STEP7自带的S7-PDiag是完全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