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430变频器的故障查询

楼主(2009-03-06):
各位师傅好:我这里的西门子变频器发生报警后停机,岗位操作人员将变频器断电重启后上电正常,我想知道发生故障的代码,请问有方法可以查询吗?变频器存储故障代码吗?是不是在重新上电以后,故障被确认了,就不能查询了?谢谢!

另外,变频器中默认的定子电阻值是0.2226欧姆,而我实际测量的数值是0.6欧姆,如果在变频器中我不改定子电阻值,直接上电运行,会出现问题吗?

还有,如果在正常运行的状态下,设备不允许停机,我可以改动定子电阻值吗?如果改动,是否会引起停机?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做优化就可以了,故障代码查说明书,是那个参数。

网友B:
故障、报警代码都可以查询,你要查参数表找到存储故障、报警代码的参数即可;

设备运行时是不能修改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