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B F700变频器驱动的升降机在准备下降时突然失控,求助!

楼主(2009-03-06):
我们的一台升降机设备,是用F700变频器控制的,设备投运后,运行了二个多后,突然发生故障,在升降机准备下降时,突然失控,像自由落体一样落下,事后我们查了硬线和PLC程序,均未发生问题。而且事发后,设备依旧能正常运行。我想请各位高手帮助分析一下事故原因,谢谢。

我将图变频器图纸和参数表附在后,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如果没有采用带自锁涡轮蜗杆减速机而且没有通过变频器的频率到达输出点控制电机刹车片,当变频器发生故障不输出电压时,升降机在自身重力下会下滑。

网友A:
图中的变频器12,13端子是什么输出信号?先测一下12,13有没有短路。

楼主:
robotH,12,13端子是抱闸输出信号,测过了,没有短路。53号参数设置为4(磁通矢量控制时),这两个端子就默认为抱闸信号的输出了,当变频器转矩达到一定值时,12、13接通,这个点是变频器自已控制的,据说这是F700的变频器的一大功能呢,所以就使用了,但不知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故。事故发生时,变频器无任何报警信号。

楼主:
另外,如果正转、反转信号同时给了变频器,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故呢?

网友A:
变频器转矩达到一定值时,12、13接通。这个值是多少呢?在哪里设定?有没有设得太小?另外电机刹车片有没有磨损严重,制动力矩不够?

正转、反转信号同时给了变频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这个值是不需要设定的,变频器通过检测和转矩校验,当不会发生溜钩时,12,13才会接通。

网友B:
会不会是下降继电器R455的常开点坏了?

网友B:
关注一下,问题解决了楼主给个答案

网友C:
可以把减速时间设置短些,如.0.1S,我估计应该可以的,你试试!

网友C:
再关注一下:解决了给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