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00变频器的磁通矢量控制和无传感器矢量方式的区别

楼主(2009-03-06):
我用的F700变频器控制升降机运行,电机不带编码器,按说明书上讲,参数53是可以设置成4(磁通矢量控制),也可设置为0(无传感器矢量),我原来设置的是4,后来改为0后,发现升降机在下降是要平稳一些,我请教各位,这两种方式的区别,用于无编码器电机,控制升降时,用哪个参数比较好些,谢谢

网友A:
F700没有53号参数啊~~

楼主:
楼上的,有53号参数,我都这么设置过了。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F700系列的吗?我们的没有P53啊,是FR-F740?

网友B:
搂主说的是PowerFlex700变频器,53号参数选择变频器控制方式,使用磁通矢量控制时,将改善电机低速时转矩的不足,在低速区电机输出足够的转矩;设置为“0”时,就我理解,应该是标准的V/F控制方式。升降机在下降时不需要大的转矩,快速相应的要求不高,所以在设置为“0”时要相对平稳一些。不过在提升时,这种低速大转矩负载,建议还是选择“4”。这两种控制方式的端子接线有所不同,值得注意。

网友C(2009-04-22):
楼上说得很好。细节解析一下:

53号参数选0是SVC无PG矢量方式。4是FVC 磁通矢量方式。一般用FVC必做电机AUTOTUNE。现行发售的都是PF700VC,原来的PF700STANDARD已经不生产了。所以不存在应用FVC与SVC接线不一样的情况。不用编码器时做升降时,P80的设置也很重要,选择SLIP会比较有利于控制。这时SVC效果可能比FVC还好。

网友D(2009-09-08):
正要用到相关变频器,先学习一下!

网友C(2010-10-15):
升降释能型负载的控制一般要跟机械抱闸结合.所以用到600号以后的参数使能,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