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常见干扰故障分析及对策

楼主(2009-03-06):
上仪网:http://www.1718sh.com/

变频器作为一种高效节能的电机调速装置,因其较高的性能价格比,在工厂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众所周知,变频器是由整流电路、滤波电路、逆变电路组成。其中整流电路和逆变电路中均使用了半导体开关元件,在控制上则采用的是PWM控制方式,这就决定了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压和电流除了基波之外,还含有许多的高次谐波成分。这些高次谐波成分将会引起电网电压波形的畸变,产生无线电干扰电波,它们对周边的设备、包括变频器的驱动对象--电动机带来不良的影响。同时由于变频器的使用,电网电源电压中会产生高次谐波的成分,电网电源内有晶闸管整流设备工作时,会引导电源波形产生畸形。另外,由于遭受雷击或电源变压器的开闭,电功率用电器的开闭等,产生的浪涌电压,也将使电源波形畸变,这种波形畸变的电网电源给变频器供电时,又将对变频器产生不良影响。文章对于上述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降低这些不良影响的措施。
2.外界对变频器的干扰
供电电源对变频器的干扰主要有过压、欠压、瞬时掉电;浪涌、跌落;尖峰电压脉冲;射频干扰。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受到来自被污染的交流电网的谐波干扰后若不加处理,电网噪声就会通过电网的电源电路干扰变频器。变频器的输入电路侧,是将交流电压变成直流电压。这就是常称为"电网污染"的整流电路。由于这个直流电压是在被滤波电容平滑之后输出给后续电路的,电源供给变频器的实际上是滤波电容的充电电流,这就使输入电压波形产生畸变。
1)电网中存在各种整流设备、交直流互换设备、电子电压调整设备,非线性负载及照明设备等大量谐波源
电源网络内有这些负荷都使电网中的电压、电流产生波形畸变,从而对电网中其它设备产生危害的干扰。例如:当供电网络内有较大容量的晶闸管换流设备时,因晶闸管总是在每相半周期内的部分时间内导通,故容易使网络电压出现凹口,波形严重失真。它使变频器输入侧的整流电路有可能因出现较大的反向回复电压而受到损害,从而导致输入回路击穿而烧毁。
2)电力补偿电容对变频器的干扰
电力部门对用电单位的功率因数有一定的要求,为此,许多用户都在变电所采用集中电容补偿的方法来提高功率因数。在补偿电容投入或切出的暂态过程中,网络电压有可能出现很高的峰值,其结果是可能使变频器的整流二极管因承受过高的反向电压而击穿。
3)电源辐射传播的干扰信号
电磁干扰(EMI),是外部噪声和无用信号在接收中所造成的电磁干扰,通常是通过电路传导和以场的形式传播的【2】即以电磁波方式向空中幅射,其辐射场强取决于干扰源的电流强度、装置的等效辐射阻抗以及干扰源的发射频率。
对于(1)、(2)两项产生的干扰抑制可以在变频器输入电路中,串入交流电抗器,它对于基波频率下的阻抗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频率较高的高频干扰信号来说,呈现很高的阻抗,能有效地抑制干扰的作用。对于(3)项的干扰信号主要通过吸收方式来削弱。变频器电源输入端,通常都加有吸收电容。也可以再加上专用的"无线电干扰滤器",来进一步削弱干扰信号。
3.变频器对周边设备的干扰及对策
上面已经讲过变频器能使输入电源电压产生高次谐波。同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除了基波之外,还含有许多高次谐波的成分,它们将以各种方式把自己的能量传播出去,这些高次谐波对周围设备带来不良的影响。其中,供电电源的畸变,使处于同一供电电源的其他设备出现误动作,过热、噪声和振动;产生的无线干扰电波给变频器周围的电视机、收音机、手机等无线电接收装置带来干扰,严重时不能正常工作;对变频器的外部控制信号产生干扰,这些控制信号受干扰后,就不能准确、正常地控制变频器运行,使被变频器驱动的电动机产生噪音,振动和发热现象。
(1)对接在同一电源设备带来的干扰
当变频器的容量较大时,将使网络电压产生畸变,通过阻抗耦合或接地回路耦合将干扰传入其它电路。消除或削弱对接在同一电源的设备带来的干扰,可以将变频器的输入端串入交流电抗器,在变频器的整流侧插入直流电抗器。也可以在变频器电源输入端插入滤波器,如下图1所示:
LC滤波器是被动滤波器,它由电抗和电容组成对高次谐波的共振回路,从而达到吸收高次谐波的目的。有源滤波器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对电流中高次谐波进行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输入与高次谐波成分相位相反的电流来削弱高次谐波的目的。
(2)对于产生的无线电干扰波
目前,变频器绝大部分是采用PWM控制方法。变频器输出信号是高频的开关信号,在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中含有高次谐波,通过静电感应和电磁感应,产生无线电干扰波。这些干扰波有的通过电线传导,有些辐射至空中的电磁波和电场直接辐射。而辐射场中的金属物体还可能形成二次辐射。同样,变频器外部的辐射也会干扰变频器的正常工作。
电线传导的无线电干扰波的抑制,可以采用噪声滤波变压器,对高次谐波形成绝缘;插入电抗器,以提高对高次谐波成分的阻抗,在变频器的输入端插入滤波器。
辐射无线电干扰波的抑制,较传导无线电干扰波要困难一些。这种无线电干扰的大小,决定于安装变频器设备本身的结构,和电动机电缆线长短等许多因素有关。可以尽量缩短电动机电线,电线采用双绞措施,减少阻抗;变频器输入、输出线装入铁管屏蔽;将变频器机壳良好地接;变频器输入、输出端串接电抗器,插入滤波器。
(3)对于产生的噪声干扰
由于变频器采用了PWM 控制方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波形不是正弦波,通过电动机的电流也难免含有许多谐波。变频器输出的谐波频率与转子固有频率的共振,在转子固有频率附近的噪声增大,变频器输出的谐波分量使铁心、机壳、轴架等谐波在其固有频率附近的噪声增大。因此,利用变频器对电动机进行调速控制时,电动机绕组和铁芯由于谐波的成分而产生噪声。
电动机采用变频器驱动和采用电网电源直接驱动时的噪音比较。通常,采用变频器对电动机进行驱动时,电动机产生的噪音要比电网电源直接驱动产生的噪音高出5~10dB。
对于噪音的抑制可以采取的措施为:
① 选用以IGBT等为逆变模块的载波频率较高的低噪音变频器。选用变频器专用电动机,在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串入电抗器,以减少PWM控制方式产生的高次谐波。
② 在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插入可以将输出波形转换成正弦波的滤波器。
③ 选用低噪音的电抗器。
(4)对于产生的振动干扰
采用变频器对电动机进行调速控制时,同噪音相同的原因,会使电动机产生振动。特别是较低阶的高次谐波所产生的脉动转矩,给电动机的转矩输出带来较大的振动。若机械系统与这种振动发生共振时,其振动就更为严重。
通常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减小振动:
① 强化机械结构的刚性,将刚性连接改为强性连接。
② 在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串入电抗器
③ 降低变频器的输出压频比。
④ 改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在变频器对电动机进行调速过程中,如果调速范围较大时,应先测到机械系统的共振频率,然后利用变频器的频率跳跃功能,避开这些共振频率。如果转距有余量,可以将U/f给定小些。
(5)对于导致控制部件电动机过热的干扰
采用变频器对电动机进行调速控制,由于高次谐波的原因,即使是对同一电动机,在同一频率下运行,电动机也将增加5%~10%的电流。电动机温度自然会提高。此外,普通电动机的冷却风扇安装在电动机轴上的,在连续进行低速运行时,由于自身的冷却风扇的冷却能力不足,而出现电动机过热现象。
电动机过热的对策有以下几种:
① 为电动机另配冷却风扇,改自冷式为他冷式。增加低速运行时的冷却能力。
② 选用较大容量的电动机。
③ 改用变频器专用电动机。
④ 改变调速方案,避免电动机连续低速运行。
随着工厂电气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各种干扰也日益增多,只有对变频器的干扰问题有深入的认识,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才能够减少彼此之间的相互危害,更大程度的确保生产的正常进行和设备的稳定。

上仪网:http://www.1718s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