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LC现在遇到的难题,我现在在学习的LG请各位师傅指点,先谢谢了!

楼主(2009-03-06):
我是一个普通工厂维修电工,也想学习PLC。现在手里有一个LG K120S的PLC用来自学。现在在学习到死区了。前面的基本指令,比如触点指令,连接指令,反转指令,等等的基本指令,我通过例子在PLC上试验,慢慢的就基本理解了。可是学习到,应用指令就卡住了,例如:数据传送指令就理解不了,这个指令在什么场合下用到?能不能在PLC里面试验一下?还有转换指令,也麻烦大家也给讲解一下,我就先学这两条指令,等弄懂了,下面的再来麻烦各位师傅!多谢多谢!

网友A:
移动指令指把位置A的数字移动到位置B

转换指令指把十进制数转换 为其它的进制,或反过来

楼主:
多谢1楼的解答!

网友B:
去买本书来看吧,结合到PLC实物,编程的电脑,你会学得很快的。

网友C(2009-05-08):
很佩服LZ的毅力,真的,您是一位普通电工,可以说PLC的基本的继电器型输入输出您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要说道数位的传送,就是移位,这个对您来说就比较困难了可能。这个要从数制开始说起的。

我马上毕业了。希望我所学的知识能对你有帮助。加我QQ吧  715082293,加的时候注明就可以了。我有时间会好好的跟你从头说一下的。

网友D(2009-11-10):
引用 网友B:

去买本书来看吧,结合到PLC实物,编程的电脑,你会学得很快的。

网友E:
你好.我也是电工出生的,所以跟你一样的!有任何问题可以问我哈.应该学的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