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伺服用的三相200V的电子变压器的大虾吗?

楼主(2009-03-06):
本人是做伺服电机的,有做电子变压器的跟我联系13567488996

网友A(2009-04-27):
要是有人与你联系时,请别忘了,都问一句这东西能用吗?

其实,我也很想用这东西,但在网上说法不一,有的说好用,有的说不好用,不知是为什么?

网友B:
我们用的还是干式变压器的.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A:
最近,我也在调查这种变压器,反映不是很好,有人说,这种变压器负载能力不好,有人还说,伺服在低速时还是可以用的.要是在高速时时,也就是加速度时间要是很短时,就不行了,整个系统都会出现故障,

网友C:
我们是直接用380/220的三相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