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变频器ACS800的参数16.01如果设置不对会造成停机吗?

楼主(2009-03-06):
ABB变频器ACS800的参数16.01如果设置不对会造成停机吗?

网友A:
那你就设置成YES就可以了

网友B:
停机到不会,参数16.01如果设置不对的话,可能启动不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停机到不会,参数16.01如果设置不对的话,可能启动不了

网友C:
可以设成YES或者用启动信号来启动这组参数

网友A:
设置不对不会停机,如果设置了就有可能导致停机,设置那个DI口就看那个口的线接的须不须,还有就看起停信号那个线。

楼主(2009-04-30):
谢谢各位的高见!
谢谢各位的高见!

网友D:
如果该参数不设置成YES的话,变频器将无法启动,根本运行不了。DI2必须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