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怎么实现XY曲线?

楼主(2009-03-06):
用mcgs怎么实现XY曲线?X轴是热电偶,只有10个数, Y轴是温度,一共 10个点

网友A:
就显示10个点,你可以选用打点方式画曲线,通过实时曲线构件,选择相对时钟曲线,通过ADDXYData函数打点。

网友B(2013-11-21):
引用 网友A:
就显示10个点,你可以选用打点方式画曲线,通过实时曲线...

大神,求实例,我是初学者,也想学打点划线,跪求实例5477730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