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用mcgsTpc1561H往屏里下载工程

楼主(2009-03-06):
用mcgsTpc1561H往屏里下载工程,它提示版本号不一致,TPC中是6.5(01.0001)版本,我的电脑上是6.5(01.0003)版本,我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在下载配置的对话框中有一个高级操作,你点击高级操作,把屏里的环境换成和电脑上的一致就行了,然后你再重启一下屏(有提示的),再下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