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03-06):
我对直流调速器输出电压和转速及转距的问题很困惑

调速器在工作中输出电压变化吗,

速度变化时,输出电压有变化吗

楼主:
怎么高手都不说话呀,请教大家了

网友A:
直流调速器输出电压和转速及转距的问题:

速度变化时,输出电压有变化吗----调速器输出的电机电枢电压是有变化的。实际是电枢电压的变化,导致直流电机速度变化;

调速器在工作中输出电压变化吗-----如果给定值变化,调速器的输出会跟踪给定输入的变化而调节输出给电机电枢电压,这体现出“调速”的作用

网友B:
对,直流电机调速,就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改变电枢电压,一个是改变历次电流

网友C:
输出电压是在不断变化的,以实现恒速。

网友D(2009-04-06):
输出转矩是怎么变化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