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软件驱动打不开了?

楼主(2009-03-06):
用mcgs软件驱动打不开了?原来用的工程,现在重装系统,将软件装到C盘了,原来是D盘。驱动是莫迪康modbus

网友A:
工程路径是不能变的,路径变了,驱动按原来添加时的路径找驱动,所以找不到。你把软件安装到D盘默认路径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