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FROM/TO指令介绍

楼主(2009-03-06):
如下图所示,02DA扩展模块所在的编号为0,04P扩展模块T所在的的编号为1,CR 为扩展模块内部的寄存器,PLC主机可通过FROM/TO 指令对CR的数据执行读取/写入操作。一个主机后面最多可接8台扩展模块(不包括DI/DO)

楼主:
怎么没有人顶啊,没有人用到这个指令吗

网友A:
孤掌难鸣

真是名副其实啊

网友B:
哎controlled register字面上就是被控的寄存器,为啥不翻译过来呢,怕不统一也可以写个括号旁注一下啊.这么写就给人一种感觉:你不懂英文还想来搞PLC?更让我不爽的就是很多说明书用什么缩写,例如这里的CR,意思就是说:你这都不懂还配看这说明书.

本人不是愤青,也不是英文不好,只是感觉现在的说明书很多都不是太友好,让人看着很不爽.

网友C:
这样把说明书照簿就搬没什么意思,结合一些控制案例岂不是更好?

楼主:
上面不是也有例子吗?相信用到的人可以看得懂。

网友D:
台达的编程已经模块化,这点比三菱好用多了

网友E(2015-10-28):
谢谢谢谢,有用有用……原来只要直接写程序就可以,不用设置参数

网友F(2018-05-27):
 我一直没搞明白FROM K100 K12 D100 K1如果K12的数值是388888 那D100能装得下么

孟婆的无奈。

网友(2018-12-20):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没搞明白FROM K100 K12 D100 ...

那就DROM    用32位指令    16位装不下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