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原点开关如何选择?

楼主(2009-03-06):
数控机床的原点开关如何选择?如题,选择那种原点开关比较好?

网友A:
可以选择接近开关,动作重复性较好;也可以选择机械触点式的限位开关。有的机械限位开关实际是多个小限位开关并排集成在一体的,可以专门为数控机床回原点减速开关和硬极限行程保护用

网友B:
樓主說的很對,近按開關就可以了.

网友C:
光电接近开关,我们机床上的硬限位才用的机械式的

楼主:
好的谢谢蜡笔小新不吃青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