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威纶通问题

楼主(2009-03-06):
请问怎样把威纶EB500屏中的时间读到 松下PLC中???

网友A:
我能把HAKKO V6触摸屏里的程序调到威纶吗?

网友B:
可以用宏来实现

为什么删刚才回帖?ge

网友C:
使用“数值传输”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D:
直接用屏的时钟就可以了,何必这么麻烦.做时间控制也不用PLC的时钟啊.

工控交流群:45727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