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换了方向编码器接线改变不?

楼主(2009-03-06):
增量式编码器用于做电机速度反馈,现在电机换了方向,那么编码器接线要不要改变,为什么?

网友A:
不要改,编码器的接线始终不变。需要改动伺服参数

网友B:
不改参数的话可以改线,如果只改了电机方向,其它不变,驱动器应该会报过载.

原因我估计是:假如一台本来正常运行的电机,驱动器输出正转信号,则电机应该正转,编码器反馈的信号也是正的;但是输出给电机的相序被换了以后,驱动器同样输出正转信号,但电机却反转,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自然也是反转信号,反馈值与驱动器想要达到的目的想反,驱动器就会一直想加补偿信号,但是,这样的情况是永远补偿不了的,所以它就报了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