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问题的解答

楼主(2009-03-06):
一些常见的问题,对初学者可能有些帮助.

问题1:  S7-200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EM235)如何寻址?   回答: 模拟量输入和输出为一个字长所以地址 必须从偶数字节开始 精度为12位, 模拟量值为0-32000的数值.格式: AIW【起始字节地址】 AIW6 ;    AQW【起始字节地址】 AQW0    每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按模块的先后顺序地址为固定的,顺序向后排。 例: AIW0 AIW2 AIW4 AIW6每个模拟量输出模块占两个通道,即使第一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出AQW0 (EM235只有一个模拟量输出) 第二个模块模拟量输出地址也应从AQW4开始寻址,依此类推。 (注: 每一模块的起始地址都可在step7 micro/win 中 Plc/Information里在线读到)。

问题2:  如何将传感器连接到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EM235)以及有哪些注意事项?   回答:    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不同的测量方法。开关的设置应用于整个模块,一个模块只能设置为一种测量范围。(注:开关设置只有在重新上电后才能生效)    输入阻抗与连接有关:电压测量时,输入是高阻抗为10 MOhm ;电流测量时,需要将Rx 和 x 短接,阻抗降到250 Ohm 。   注意:  为避免共模电压,须将M端与所有信号负端连接 未连接传感器的通道要短接 如下列各图。   下列各图是各种传感器连接到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示例       图1: 4线制-外供电-测量       图2: 2线制-测量   为了防止模拟量模块短路,可以串入传感器一个750 Ohm电阻 。它将串接在内部250 Ohm电阻上并保证电流在 32 m A以下。      图 3: 电压测量   注意:   如果你使用一个4-20mA 传感器 测量值必须通过编程进行相应的转换.   输入转换: X=32000 *(AIWx – 6400) /(32000 – 6400)  输出转换: Y=计算值*(32000 – 6400)/32000 + 6400

问题3:  为什么使用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时接收到一个变动很大的不稳定的值?    回答:   1.你可能使用了一个自供电或隔离的传感器电源,两个电源没有彼此连接。这将会产生一个很高的上下振动的共模电压,影响模拟量输入值。   2.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   补救措施:   1.连接传感器输入的负端与模块上的公共M 端以补偿此种波动。   注意:   事前要确定,这是两个电源间的唯一连接。如果另外一个连接已经存在了,当再添加公共连接时可能会产生一个多余的补偿电流。    背景:   •模拟量输入模块不是内部隔离的.   •共模电压不能大于 12V.   •对于60Hz 的共模干扰是40dB   2.使用模拟量输入滤波器:   在Micro/Win 中进入"View System block Tab: Analog Input Filters".   •选择模拟量输入滤波.   •选择 "Number of samples" 和 "Deadband".   " Number of samples " 区域包含了由几个采样的平均值计算得出的值。用过去已有的N个采样值计算该值 N 即为" Number of samples "。  死区(Deadband)定义了允许偏离于平均值的最大值

问题4: 为什么使用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时接收到信号变化很慢?   回答:   因为你使用了滤波器,可以在View System block Tab: Analog Input Filters中降低滤波采样数,或取消模拟量滤波。

问题5: EM231 RTD(热电阻)模块接线   EM231 RTD模块的详细接线和DIP开关设置请参照《S7-200系统手册》中的附录A。    EM231 RTD模块常见问题  •模块上的SF红灯为何闪烁?     SF红灯闪烁有两个原因:模块内部软件检测出外接热电阻断线,或者输入超出范围。由于上述检测是两个输入通道共用的,所以当只有一个通道外接热电阻时,SF灯必然闪烁。解决方法是将一个100 Ohm的电阻,按照与已用通道相同的接线方式连接到空的通道。    •什么是正向标定、负向标定?     正向标定值是3276.7度(华氏或摄氏),负向标定值是-3276.8度。如果检测到断线、输入超出范围时,相应通道的数值被自动设置为上述标定值。    •热电阻的技术参数不是很清楚,如何在DIP开关上设置类型?     应该尽量弄清除热电阻的参数。否则可以使用缺省设置。      注意   EM231 RTD模块占用的模拟量通道,在系统块中设置模拟量通道滤波时,应禁止滤波功能。

问题6:EM235是否能用于热电阻测温?   EM235不是用于与热电阻连接测量温度的模块,勉强使用容易带来故障。强烈建议使用EM231 RTD模块。    问题7: EM231 TC(热电偶)模块常见问题   •EM231 TC(热电偶)模块是否支持B型热电偶?  EM231 TC支持J、K、E、N、S、T和R型热电偶,不支持B型热电偶。    •EM231 TC是否需要补偿导线?  EM231 TC可以设置为由模块实现冷端补偿,但仍然需要补偿导线进行热电偶的自由端补偿。  •EM231 TC模块SF灯为何闪烁?   o如果选择了断线检测,则可能是断线。应当短接未使用的通道。   o输入超出范围                       一直想问的一个S7-200模拟量的问题。就是精度是12位,数值怎么是0~32000啊?12位应该是4096(4000),15位才是32000啊。 ---------------------------------------------------------- ---------------------------------------------------------- 解答: 此处的12位精度指的是模拟量转换的分辨率,该分辨率指的是A/D模拟量转换芯片的转换精度,即用多少位的数值来表示模拟量。 S7-200模拟量模块的转换分辨率是12位,能够反映模拟量变化的最小单位是满量程的1/4096。 在程序里模拟量信号为什么还要经过I_DI——DI_R转换呢?AIW0处采集的模拟量信号是什么类型的数据?那么和上面的:  注意:    如果你使用一个4-20mA 传感器 测量值必须通过编程进行相应的转换.   输入转换: X=32000 *(AIWx – 6400) /(32000 – 6400)   输出转换: Y=计算值*(32000 – 6400)/32000 + 6400 这个例子有什么区别呢? ----------------------------------------------------------------------------------------------------------------------

回答: 1、AIW0处采集的数据类型是个1个字长(16位)的有符号整数 若输入信号为双极性(有正负之分): 量程为:-32000---32000 若输入信号为单极性: 量程为:0----32000 2、一般S7-200模拟量模块(如EM231)都有一个DIP的配置开关可选择模拟量的输入范围,基本为0至10V、0-5V、0-20mA(单极性)。由此可以看出,对于PLC来说0mA是最小值,即实际测量值的0,而对于4-20mA的传感器来说,4mA对应的是实际测量值的0,20mA是最大值;举例子:一个4-20mA的传感器,满量程为16N 如果某时刻传感器输入为5mA,则实际重量为1N 假如不经过量程转换,PLC认为实际重量为 20*5/16=6.25N 相差很大,所以必须进行量程转换。

网友A:
谢谢楼主!如果能有图会更好!

网友B(2009-05-09):
讲得很好!请问楼主不用PID指令能不能控制模拟输出保持在一个设定值(低于此值输出增加,高于此值输出减小)。

网友C:
完全可以实现的,但系统波动性会很大

网友D:
你能给我实例看一下吗?

网友E(2009-06-13):
能给我个例子吗

bangsi409@163.com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如果能有图会更好!

网友G(2010-12-23):
感谢楼主给我个!

hwjtx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