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助:关于工业以太网传输距离

楼主(2009-03-06):
最近要做一个小工程:wincc(CP5611) +CPU315-2DP  +CP343-1(此站属于分站),用CPU采集数据后要将数据传输到以太网上,刚查了一下资料,以太网一般传输距离是限制在100m,但我的场有150m左右。请问各位高人,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用以太网(不加传输延长设备)?要是不能用以太网,可不可以用把WINCC 各CPU315-2DP做为DP从站挂入PROFIBUS上?(因为不清楚主站上是否可以加挂DP从站,所以最好是能用以太网)。小弟是初入工控行业,望各位老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建议走光纤,不明白你有以太网接口,干嘛还整出来个CP5611,贵,还爱烧。

楼主:
对:我爱我家 关于

建议走光纤,不明白你有以太网接口,干嘛还整出来个CP5611,贵,还爱烧。

内容的回复:光纤的成本更高呃。。。,关于烧钱,受教了。教育得是!

楼主:
令外请问,假如加传输延长设备,另在末端可以吗?

网友B:
中间加集线器或交换机都可以,延长一下距离,另外建议网线用双层屏蔽网线并做好接地

网友C:
中间加一个交换机就可解决这个问题,投资也不大。

网友A:
晕,我说的是CP5611容易烧通讯口,可能是表达错误吧。

光纤不贵呀,而且可靠性高,(声明:本人不造光纤,也不卖光纤)

实在考虑成本就中间用交换机或集线器中继吧,如果不好取电,好像有网口馈电的你了解一下。

网友D:
光纤多少钱一米?

网友E:
光纤大概1元1米,两端带连接器,大家都叫光纤跳线。

网友D:
那跟网线钱差不多啊

网友F:
跟普通的网络一样的,要看介质

网友G:
WInCC+普通网卡+150M最好网线 +CP343也许可以,要试一下,不行就加光纤收发器,或中间加交换机。

还有一种省钱的好方法,将PLC的MPI口(九针)用延长线50米,加大连德嘉国际的ETH-MPI转换器,+100m网线。

网友H(2009-07-14):
楼上的办法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啊,不错的方法啊

网友I:
中间加一个交换机就可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以后有用到光纤传输的可以找我

提供个简介大家下下看看  www.kmgtx.cn/pdf/km.pdf

网友J: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3。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振动实效 震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站http://www.lq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