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气泵合并供一个气罐

楼主(2009-03-07):
两台气泵合并供一个气罐,气泵是复盛螺杆空压机,一台22KW一台37KW,电器怎么控制,管道怎么边接.

网友A:
两台气泵出口分别加个阀,然后并联起来,再接到气罐上。

电器就接个电源就可以了。控制方面使用人工控制都可以。除非你有特殊要求。

楼主:
不想用人工控制呀,想要自动运行.自动启停,两个泵轮流工作.

网友B:
有点难度,如果仍然利用原设备的压力开关,两台空压机存在压力差,不可能同步,甚至有可能失控。

最佳的控制方式是增装一套具备模拟量控制的PLC,用PLC分别读出各机器当前的压力数值,用程序对压力数值进行逻辑比较,然后由PLC分别输出两个开关量控制两台空压机。

为安全起见,原有的压力开关仍然保留,作为二级保护。

网友C:
你这个有点难度,我们公司以前是这样的,一台的压力调高点,另一台调低一点,然后定期调换两台的压力

楼主:
用继电器控制能不能实现?

网友B:
两台空压机存在压力差,不可能同步,即使两台空压机的控制压力绝对相等(实际上不可能),假定两台机器停止信号都是0.7Mpa,由于两台机器的压力开关位置有一段距离,它们之间存在压力差,所以正在运行的机器压力始终要比停止的要高0.05Mpa左右。

由此控制机器的停止有一定的麻烦,如果停止信号取A机器,那么B机器又怎么样?

楼主:
我这样做不知行不行,用几个时间继电器,比如说刚一起运两个一块运行,过一小时后A机停,B机还在运行,再过一小时A机启.两个一块运行一小时后,B机停,一小时过后两个机一块运行,这样循环,当然时间是可调的.不知可以吗

网友D:
当两台机共用一个气罐时,想达到自动运行。这个问题很好办!要先确定以那台机为主机,那台机为从机。我们用主机的压力开关来实现自动开停,用一个时间继电器来控制从机的     开。即当气压低于设定值时主机开起,时间继电器同时得电,延时到5秒左右,从机开启。当气压达到设定值,两台机同时停止。

网友D:
从机不要用压力开关,只利用原来的接触器

网友D:
当从机是活塞机时,还要给缸头加放气电磁阀,即给缸头泄压,便于下次启动

网友E:
本公司有两台机共用一个气罐螺杆空压机且要达到自动运行.   我就是把两台机压力开关 串联 再加一个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 运行七年都没有问题非常OK

楼主:
可是我的是螺杆的,好像是PLC控制的

网友E:
我的是螺霸牌单片机受控但它的压力开关一样是机戒控制稍微改动一下控制线路就可解决

楼主:
没有压力开关,只有压力传感器

网友F:
螺杆空压机不建议频繁启动和停止,建议各自工作一天,人工切换,顺便检查空滤,油滤等。如一台机压力不够,也可把一台压力设置稍低,另一台做补偿,一周切

换一次,用plc控制并不实用,改造麻烦,得不偿失,日保养还是人去做吧!

推荐一个业余时间免费学习的好地方: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146368

网友G:
一用一备不行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当两台机共用一个气罐时,想达到自动运行。这个问题很好办!要先确定以那台机为主机,那台机为从机。我们用主机的压力开关来实现自动开停,用一个时间继电器来控制从机的     开。即当气压低于设定值时主机开起,时间继电器同时得电,延时到5秒左右,从机开启。当气压达到设定值,两台机同时停止。

              我就是这样干的,两台空压机已经用了一年多,从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I:
用一个路灯的带时间日期的控制器就可以,两台各自工作一天,最好是在压力低的时候启动。

网友J:
电器怎么控制,管道怎么边接-----电气建议用plc控制,管道是两个空压机出口汇流到一个气罐,但每个空压机出口进入气罐前,最好加个单向阀

网友E:
用一台机的压力信号控制两台机不知行否

楼主(2009-04-07):
我给厂家打电话了,人家有联控,通过通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