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森R2J50L出现390,391,392,310报警

楼主(2009-03-07):
一台沈阳数车CAK6150P,伺服是安川SERVOPACK    SGDB-05ADG,出现310:伺服侧电源未接通,390:伺服驱动器警报S      391:伺服驱动器警报X    392:    伺服驱动器警报Z  ,但伺服侧有电源接通.另求大森R2J50L维修说明书 ,哪位大师有了请送一份,小弟不胜感激,kaifeng_007@163.com      多谢多谢

网友A:
电箱内有一24V开关电源,经常因刀架线短路,开关电源无输出,

楼主:
谢谢黑水白山,我查一下看看

网友B:
我这里也出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同机床同系统,主要是310报警:伺服侧电源未接通,还有328:MM51???。

伺服侧貌似也有电源接通,不知道如何应付,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如已解决,希望可以共享,谢谢!我的邮箱地址: xm93688@163.com

网友C(2009-06-27):
看看二次上电是否接通,如果没有接通说明这个外围出现问题了 ,可以看看伺服电机的接线,还有就是硬件本身出现问题了。

网友D:
我单位一台CAK6150出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伺服是安川SERVOPACK SGDB-05ADG,出现310:伺服侧电源未接通,390:伺服驱动器警报S 391:伺服驱动器警报X 392: 伺服驱动器警报Z ,但伺服侧有电源接通.报警时闪烁ALM,是什么问题啊?有知道的请告知,非常感谢!!

网友D:
我的邮箱地址:zhouchaohao_2006@yahoo.com.cn

网友A(2009-08-02):
但伺服侧有电源接通.报警时闪烁ALM 。主电路未接通,辅助电源还有,保留报警信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于我单位一台CAK6150出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伺服是安川SERVOPACK SGDB-05ADG,出现310:伺服侧电源未接通,390:伺服驱动器警报S 391:伺服驱动器警报X 392: 伺服驱动器警报Z ,但伺服侧有电源接通.报警时闪烁ALM,是什么问题啊?有知道的请告知,非常感谢!!

肯定是控制单元出了故障,清理控制单底面的那个小板就可以了,15998628296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于我单位一台CAK6150出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伺服是安川SERVOPACK SGDB-05ADG,出现310:伺服侧电源未接通,390:伺服驱动器警报S 391:伺服驱动器警报X 392: 伺服驱动器警报Z ,但伺服侧有电源接通.报警时闪烁ALM,是什么问题啊?有知道的请告知,非常感谢!!

CP50B,如果坏了,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报警!

网友F(2009-09-26):
首先检查硬件连接,反馈线。在开机时候必须系统和伺服系统又一次通信,诊断故障才会出现此报警!

网友D(2010-04-12):
谢谢!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网友G:
我也是一台沈阳产CAK6150P数控机床,大森系统。开机后屏幕显示:391  伺服驱动器警报(X轴),310 伺服电源未接通。我自查是把X轴和Z轴驱动器调换了一下,可上面还是显示一样的内容,而不是显示Z轴有问题,这样基本可以排除驱动器问题。不知我的判断时候准确,请哪位朋友帮我出出注意分析一下解决故障。在这里我先谢谢了。

网友H(2010-05-20):
佛山奥托工业科技公司为您解忧!

www.otto-tech.cn

网友I(2010-11-23):
大森R2J50L325.310报警如何排除?拜托!谢谢!

网友J(2012-06-28):
那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15-04-16):
引用 网友I:
大森R2J50L325.310报警如何排除?拜托!谢谢!

请来电:15998628296

网友K(2017-02-07):
363PG ERROR.(Z)是哪里的问题,哪位大师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