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00报故障E.F1n(散热片过热)

楼主(2009-03-07):
现有一台三菱A500变频器22KW,是供水控制一脱二轮换运行,运行一段时间后报故障E.F1n(散热片过热),经检测未发现什么问题,实际机身也不是很热,温度检测电阻也正常,风扇运行看似正常,没有杂音,风力也挺大。请问大家还有什么可能性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十分感谢!

楼主:
没有人提个建议吗?自己顶一下!

楼主:
会不会是水泵的问题?

网友A:
风机坏,要报过热,,还有就是驱动上相应的运放电路有故障也会报这个故障

网友B:
主板、温度检测电阻、风扇。

网友C:
检查一下温控器的有关电路看看。

网友D:
看看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更正一下,机器是F500的,不是A500的

楼主:
控制端子没有短路,因为是运行一会才报警的,应该不会是硬故障,检测电阻也没有问题,温度检测通过排线到CPU板,然后经过电阻,三极管进CPU了。

怀疑是风扇或者CPU的问题,但是风扇是原装风扇,看起来也没有卡死,不灵活现象,

网友E:
检查一下控制风扇运行的参数是全时运转还使温度达到时运转,还有,盘柜里装空调了吗?

网友E:
244号参数,check

网友F:
风扇,温度传感器,驱动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F:
散热片里灰太多也会报故障

楼主(2009-07-16):
忘记告诉大家了,是风扇的问题,换了就OK了

网友G:
如果实在是变频器没问题那你应该检查下是不是别的问题引起报警!比如泵和继电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