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P3报接地故障

楼主(2009-03-07):
今天修一台康沃p3/30kw变频器报接地故障,以确定驱动板问题(换板试过)。A316J以全换还是报,请高手指点怎么修。谢了!

网友A:
你装模块了没? 如果装了,你查一下316j 14脚取过来 有个二极管和几百欧的电阻是否坏掉!

楼主:
对:华东工控 关于
你装模块了没? 如果装了,你查一下316j 14脚取过来 有个二极管和几百欧的电阻是否坏掉!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复,模块我装了,你所说的我也都查了,都是好的,不知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B:
你看看互感器是不是好的,还有吧电容都换掉,你是不是广州的

楼主:
对:陈小刚 关于
你看看互感器是不是好的,还有吧电容都换掉,你是不是广州的
内容的回复:
先谢了!互感器是好的,以用正常机试过,电容以全部换掉了,我是江苏的。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回答!我的变频器以修复。

网友C:
呵呵!到底是那里的问题?能给大家说说吗?

楼主:
是换上的316J有一只不好,从新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D:
v好好,大家继续努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