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测试方法(图解)

楼主(2009-03-07):
接地电阻测试方法(图解)
一、接地电阻测试要求:
a. 交流工作接地,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
b. 安全工作接地,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
c. 直流工作接地,接地电阻应按计算机系统具体要求确定;
d. 防雷保护地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
e. 对于屏蔽系统如果采用联合接地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Ω。
二、接地电阻测试仪
ZC-8型接地电阻测试仪适用于测量各种电力系统,电气设备,避雷针等接地装置的电阻值。亦可测量低电阻导体的电阻值和土壤电阻率。
三、本仪表工作由手摇发电机、电流互感器、滑线电阻及检流计等组成,全部机构装在塑料壳内,外有皮壳便于携带。附件有辅助探棒导线等,装于附件袋内。其工作原理采用基准电压比较式。
四、使用前检查测试仪是否完整,测试仪包括如下器件。
1、ZC-8型接地电阻测试仪一台
2、辅助接地棒二根
3、导线5m、20m、40m各一根
五、使用与操作
1、测量接地电阻值时接线方式的规定
仪表上的E端钮接5m导线,P端钮接20m线,C端钮接40m线,导线的另一端分别接被测物接地极Eˊ,电位探棒Pˊ和电流探棒Cˊ,且Eˊ、Pˊ、Cˊ应保持直线,其间距为20m
1.1测量大于等于1Ω接地电阻时接线图见图1
将仪表上2个E端钮连结在一起。
测量小于1Ω接地电阻时接线图
1.2测量小于1Ω接地电阻时接线图见图2
将仪表上2个E端钮导线分别连接到被测接地体上,以消除测量时连接导线电阻对测量结果引入的附加误差。
2、操作步骤
2.1、 仪表端所有接线应正确无误。
2.2、 仪表连线与接地极Eˊ、电位探棒Pˊ和电流探棒Cˊ应牢固接触。
2.3、 仪表放置水平后,调整检流计的机械零位,归零。
2.4、 将“ 倍率开关”置于最大倍率,逐渐加快摇柄转速,使其达到150r/min。当检流计指针向某一方向偏转时,旋动刻度盘,使检流计指针恢复到“0”点。此时刻度盘上读数乘上倍率档即为被测电阻值。
2.5、 如果刻度盘读数小于1时,检流计指针仍未取得平衡,可将倍率开关置于小一档的倍率,直至调节到完全平衡为止。
2.6、 如果发现仪表检流计指针有抖动现象,可变化摇柄转速,以消除抖动现象。
六、注意事项
1、禁止在有雷电或被测物带电时进行测量。
2、仪表携带、使用时须小心轻放,避免剧烈震动。

网友A:
有必要测么。。。。。

网友B(2010-07-17):
这个接地电阻测试了主要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对:applenano5 关于

这个接地电阻测试了主要是干什么用的?

内容的回复:保护设备、人安全

网友D(2010-10-12):
  请问您知道,用伏安法测接电地电阻吗?

  有这放面的资料吗!!

网友E(2010-11-23):
介绍的还好,图文并盟。

网友F(2011-06-15):
一些特种设备都必须测接地电阻-----以便保护人生安全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