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高速计数器比较指令与S7-200指令

楼主(2009-03-07):
请教各位高手如下图所示FX2N的高速计数器比较指令用西门子S7-200PLC如何实现?c235的值是在D0与D2之间循环的,C235计数器的数值增加到D0的值时使Y2立即置位,C235计数器的数值减到D2的值时使Y2立即复位,S7-200的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等于预置值时产生一个中断事件,怎样能执行置位与复位操作?各位高手能否提供一个实例让小弟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难道没有人愿意帮小弟一把吗?

网友A:
因为S7-200编程涉及的系统标志很多,中断入口也很多。一般高手是记不住编码的,能记得住的都要骨灰级玩家了。都要回去看了手册才可以答复你。

我也是记不住的。不过我在有限的资源内帮你吧。

你在初始化时把D0值给高计设定值,中断入口为当前值等于设定值。预备两个中断程序。

第一次中断先执行程序1。先写:

LD SM0.0

=I Q0.2(立即输出)

然后重定向中断入口到第二中断程序。更改高计设定值为D2。复位当前值

第二中断程序又先写

LDN SM0.0

=I Q0.2(立即输出)

然后又重定向中断入口到中断程序1。更改设定值D0。清除当前值。

上面会出现双线圈。但是不怕的,只会执行其中的一个。

大概就是这样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朋友指点。

网友B:
同意2楼的说法,看来2楼也算是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