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样的光电开关,如何与PLC连接?

楼主(2009-03-07):
这是一个小型的光电开关,需要从上边取一个信号给PLC,请问如何做?用什么器件?怎样接线给台达的PLC?最好是麻烦你绘一个图,就太好不过了!

楼主:
这个光电开关在原电路上是三线的,要求引线不得影响原电路的正常工作。有朋友说用继电器,也有朋友说用三极管,但我试了一下,好象都不行,不知是不是我没有搞对,实在没法了,就只有在这个高手如云的地方来请教了。

网友A:
一般分两中.................高电平模式,和低电频模式,一般PLC说明书上应该有的.

网友B:
这个是槽行光耦吧,

初级需要加限流电阻,控制发光二极管电流在10mA左右

次级增加一个NPN或PNP三级管后放大后再接PLC

网友C:
应该就是个三线式的开关,有感光管的一端(3.3v)接PLC NPN输入,,公共端接低电平另一端接3.3v电源

网友D:
用3v继电器最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精采回答!其实因为PLC还要接其它的东西,所以我是想先让这个槽型的光电开关与一个光藕连接,比如TLP521,然后再接PLC,然而我不知这个光电开关如何与光藕连接!我曾式了一下,就是将这个三线光电开关感光端的负级接光藕发光端,出来的线再接光电开关原电路的oV(人为的改动一下光电开关线路),发现不能驱动光藕,然而,如果用强光照射光电开关,就可以驱动光藕了,我想,应是电流不够的原因,所以还想请大家想个办法,就是光电开关如何先与光藕tlp521连接?

网友E:
应该就是个三线式的开关,有感光管的一端(3.3v)接PLC NPN输入,,公共端接低电平另一端接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