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室失压脱扣线圈还有几个再用

楼主(2009-03-08):
停电就跳闸,最后干脆不用

我们10几台变压器都没有用

网友A:
控制变压器的高压开关柜或者可以不用,配电低压进线开关不用就欠妥了,在线路的意外停电自动重合闸时,往往会因为线路的合闸涌流(带负荷)太高而重合失败.现在的自动化无人值班变电站,线路自动重合一次不成功后就需要调度室手动合闸,这将大大增加线路的停电时间.另外需要注意,现时大部分企业都有自备电源,在停电使用自发电时,会因此增加倒送电的危险!

楼主:
现在有人值班地配电室太少了,停电再去找人合闸不方便

我们这里夏季经常出现晃电,也就是重合闸,时间在0.5秒左右

网友B:
我这里早就不用了,啊,。。。。。。。

网友C:
   我这里早就不用了

网友D:
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E: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用电管理问题.管理科学有序就不会出现此类烦恼(当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电工所能左右的)。领导管理次毛,电工只好得瑟。

网友F:
我们老早就不用了,领导怕停机时间太长,所以没办法。

网友G:
我们的也有很多不用了的,有时候倒闸的时候都合不上,所以干脆就拆下来了.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H:
70年代经常停电,那时低压配电屏使用的是DW10空开,每次停电后来电了,空开就要全部操作一次,后来我就把电压线圈的衔铁用绳绑上了,线圈拆下一根线,从此少吱吱的噪声和操作开关的麻烦。30年前的事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控制变压器的高压开关柜或者可以不用,配电低压进线开关不用就欠妥了,在线路的意外停电自动重合闸时,往往会因为线路的合闸涌流(带负荷)太高而重合失败.现在的自动化无人值班变电站,线路自动重合一次不成功后就需要调度室手动合闸,这将大大增加线路的停电时间.另外需要注意,现时大部分企业都有自备电源,在停电使用自发电时,会因此增加倒送电的危险!

网友J:
我们这里也是经常出现晃电现象,一旦停电损失惨重,失压保护也不用了

网友K:
我这里还再用不过我加装有自动供电控制器断电后20秒恢复无需按合闸按钮按下分闸按钮后自动不起作用

网友L:
我们这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