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桥与4个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09-03-08):
现有4个S7-200双口的 一个口做MODBUS与仪表通讯 另一个口是否可以连成网与紫金桥通讯 都需要什么硬件?CP5611? RS232电缆?USB电缆? PC/PPI电缆?
必须用EM277吗?那个东西挺贵
软件需要ACCESS? 还是SIMATIC NET?
谁能提供一个最经济可靠的连接方法?

网友A:
用PC-Access做OPC服务器,利用OPC方式进行连接,硬件上需要一个232-485的转换器,计算机端是232,PLC端是485,组成网络就行。

软件基本不用花钱,硬件也很便宜!只要你的连接距离不超过100米(理论值,实际大点也没问题)稳定性也没问题!

一点建议,供您参考!

网友B:
正在学习,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

希望大家多交流。